[电脑] 完了,DSP-800GB服务器电源给我钻孔整废了

楼主(2023-02-14):
废品站收了块DSP-800GB的服务器电源,12V输入能达到1000W,寻思着打点接线柱吧,结果输出短路

原本以为是接线柱打的太密了,是不是溢锡导致的短路,就把最近的两个拆了

经过测试还是短路,愁死了。上网查了下资料,老外说是4层PCB啊,打孔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当时得亏看到论坛有人这样把电源短路了,不然我也打孔装接线柱。

网友:
把打好的孔重新打一遍,清理干净,试试

网友A:
焊点看上去像烙铁温度不够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看上去像烙铁温度不够的感觉

请无视我那渣渣的焊工,烙铁温度足够的,主要还是因为焊锡丝的质量太差

网友:
把焊锡清理掉,洗干净试试

网友:
没想到输出口也整4层啊。。。中间两层其实没什么用,应该把输出口的中间两层不铺铜的。

哈哈哈,人家也没想你这么用啊。。。

网友:
这输出口也搞四层,真的是。。。。

网友:
沿着打孔的位置锯掉,修整切口

网友:
同样是12V大功率电源,学论坛打孔装接线座,然后电源废了。

网友(2023-07-10):
有这系列电源的资料吗,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