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波钟坏了

楼主(2023-02-14):
19年买的电波钟,用了也就3年半,不走了,拆开看看,看不出问题,估计是芯片坏了,再也不会买这种东西了。有8025够用了。
wechat_upload167637683063eb7afe3d638
wechat_upload167637683163eb7affe493b
wechat_upload167637683363eb7b01661ce
wechat_upload167637683463eb7b02b9830

网友:
对,有8025就够了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了。反正几年一换!

网友A:
这么复杂,双电机驱动,三块牛屎堆。

网友:
我家的六七年了,每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B:
我买了5颗,把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换了,它原来的一个月快半个小时没法用

网友:
看来还得是普通的钟表啊
我用的机芯有霸王和蜂鸟,霸王天冷直接冻死机了,蜂鸟真不错,一直坚挺
还有便宜的jiali牌,太阳的也不错,目前都好好的

网友:
我家的好像也用了有5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看来还得是普通的钟表啊

网友:
内部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不走不会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C:
我家霸王的快10年了,前两年秒针走不动,拔了秒针继续用,感觉是驱动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5颗,把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换了,它原来的一个月快半个小时没法用

你真牛,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双电机驱动,三块牛屎堆。

因为它深夜停秒,如果单驱的话,时分也都不走了。

咱们一般的电子时钟是秒分时联动的,秒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霸王的快10年了,前两年秒针走不动,拔了秒针继续用,感觉是驱动没劲 ...

搞不好退磁了,秒针的摆是个铁氧体磁圈。

网友:
那个小电池如何了,是不是不行了。。。  三伏升压没有的话,无法初始化的。

网友:
内置锂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买这种电波种吗?

网友:
这个是啥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