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来个尼龙做的PCB夹具

楼主(2023-02-14):
不要说怕高温 咱就是焊接夹具 不是bga返修

网友A:
滑动块太多了,可以取消中间小块那个。

网友B:
中间那个是调节弹簧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块太多了,可以取消中间小块那个。

为了后面弹簧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调节弹簧压力的

是的 调整弹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后面弹簧缓冲

复杂了点,第一个不是滑动块吗?一样可以往右进行调整。

网友:
钻孔不错端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块太多了,可以取消中间小块那个。

他要平衡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了点,第一个不是滑动块吗?一样可以往右进行调整。

你的思路貌似很对唉  哈哈  心里老是想着它是固定的才美观

网友C:
坛友几年前送的 没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友几年前送的 没舍得用

铝型材用的巧妙

网友:
下次可以做个木头的

网友:
学习了,不管啥材料好用就行

网友:
这玩意成本多少钱啊

网友D:
还是那个建议,不要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个建议,不要弹簧!

为啥呢   请指点一下

网友:
网上买过同款,不过更短,还是你这个实用,好评!

网友(2023-03-29):
不管啥材料是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