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坛友电动车控制器换装问题

楼主(2023-02-14):
不好意思,社区没有电动车板块,不知道发哪里好。
请教各位坛友电动车控制器换装问题。我现在用四季星A7电动车,48v铅酸电池,想改60v,但是打开看了一下控制器是新国标的线都是直插,但是听说又没有规定统一的定义线束。想买个二手雅迪换上去,但是又担心线束的定义不一样无法使用。大家支个招
其实吧,主要是穷。。。。

楼主:
难怪大家都骂新国标。。。。以前旧的还好找,新的各个品牌接口一样,定义不一样,说不定同个牌子不是一批还不同
商家割韭菜啊

网友:
线序不难确定,关键是电机长期超压安全性问题。

网友A:
可以拆开看 板子插头附近有有管脚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大家都骂新国标。。。。以前旧的还好找,新的各个品牌接口一样,定义不一样,说不定同个牌子不是一批还 ...

这个标准可不是商家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怪大家都骂新国标。。。。以前旧的还好找,新的各个品牌接口一样,定义不一样,说不定同个牌子不是一批还 ...

都去买电动车了就没人买车交车船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去买电动车了就没人买车交车船税了

就是生产厂家定的。。。。

网友C:
你就不怕电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 板子插头附近有有管脚定义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怕电机烧了?

不会的,电机功率足够

网友:
还不如用原装控,把原装控电压改成48、60V通用,这样不用改线束,

网友:
换万能控,自适应

网友D:
007 009 a7 a8 a8l t90这些全系任何品牌都是48/60双模的。不用改。对插模式选择线就可以。包括仪表也要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7 009 a7 a8 a8l t90这些全系任何品牌都是48/60双模的。不用改。对插模式选择线就可以。包括仪表也要对插 ...

谢谢你,我有空拆开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有空拆开研究下

不用拆开。拆开也是没用的,这些车为了应付新国标,控制器都是虚标的。一般在后座铁架附近或者车底有粉色或者橙色2p对插插头。对接即可,不用拆桶

网友:
我家前两年更新换代买了新国标的,电池容量也不大,我感觉还不错,因为现在我女儿也开始骑它了,速度低一些安全....

网友:
可以随意占机动车道闯红灯,交通事故后机动车还全责。那么快不占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开。拆开也是没用的,这些车为了应付新国标,控制器都是虚标的。一般在后座铁架附近或者车底有粉色 ...

上次拆好像没见到,估计要拆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