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成本:4元网购裸板MOG两个炸管。拆了一个40的变压器.....

楼主(2023-02-14):
这几天翻车的事情:200/5V40A改单管激励。闲出来的:A 1 副隔离电源12V1A给7500供电;2 断开MOS管栅漏极电阻;3 断开7500的副边电源;4 改高压侧吸峰回路{估计就是这里没有改好,导致高压炸管}。B  使用IGBT4012 替换MOS管,不工作。

网友A:
反峰吸收电路元件参数要跟频率对应的,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峰吸收电路元件参数要跟频率对应的,你的分析应该是对的……

电路工作正常,输出正常,带负载一点没有问题。空载哒哒响,几分钟后MOS管坏了,3个极击穿短路{高压侧接有60W电烙铁保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工作正常,输出正常,带负载一点没有问题。空载哒哒响,几分钟后MOS管坏了,3个极击穿短路{高压侧接 ...

一般板子上应该有个大功率电阻作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