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换DM1106单片机维修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3-02-14):
前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胜利VC890C+的直流毫伏档不能测量了!其它挡位都正常!
重新刷了存储器数据,故障依旧!断然判定主控问题,写好纸条,打好快递包装准备返厂,恰逢过年,一直没有寄回去!搁置到现在!前几天想起了网上有卖890单片机的,想想来回返厂运费也20多,不如买个单片机自己折腾一下!
悲催的是,换好单片机貌似故障依旧!再次检查主板,转盘,都没发现异常的地方!
然后,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外置存储器有问题!更换外置存储器后,故障解决!
这波维修,圈绕的有点大!
拆都拆了,顺便给表加个LoZ电路,外壳装个自复位开关,需要LoZ功能的话,按住开关即可!这个操作跟优利德,沃卡福的某些型号的LoZ一样。不过我用的热敏电阻和大功率电阻是福禄克料板拆机的,常温下,跟福禄克117一样的3.X KΩ的阻值!还有一点,由于电路直接加在V孔和COM孔之间,所以,任何挡位按下开关都能打开LoZ,按理说,应该把这个电路只加在电压档位上!开关也是金属壳的,有安全隐患,唉,无所谓了,就是改着玩,平时也不用这表!

网友:
你是太会修

网友:
有一个电容档慢,频率不能测,换个24试试

网友:
和24有什么关系呢,如果24坏了,那读写不了数据的

网友:
太牛B了,大神。

网友:
楼主焊接手艺太牛了!

网友:
这个很同意啊,哈哈哈

网友A:
这芯片,是不是9999字的那些表通用?

网友:
今天晚上,我把一台VC890D改坏了。没有拆下24C08芯片,使用CH341编程器,直接读写的24C08芯片。改之前,电容档能正常测量,改后电容档直接显示无穷大。其他的挡位,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是不是9999字的那些表通用?

多数应该不通用,很多外围和功能都有区别。

网友:
膜拜大佬!大佬太厉害了!

网友B:
我感觉你现在专家级了,该换名字了,现在人对专家这两字就嘲笑,你这是货真价实的专行业来了,你是最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现在专家级了,该换名字了,现在人对专家这两字就嘲笑,你这是货真价实的专行业来了,你是最棒的 ...

不是吧,这里面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纯粹瞎胡闹。 哈哈

网友:
会修表的人肯定有很多块表

网友:
这么看你这不是换dm1106修好的,是24c08

网友C:
楼主,单片机给个链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单片机给个链接哈

闲鱼搜就行, 就一家卖的

网友D:
换单片机最担心的是拖焊焊得不好。

网友:
楼主的仪表工具真多,技术高,还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单片机最担心的是拖焊焊得不好。

这种贴片的不是我锡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