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航地拖

楼主(2023-02-14):
先前发个一水贴,这再发一个水贴说明,仔细研究一下确是拆不开,不是卡扣的,很像胶水粘了的,看来让大家失望了想看没门,

网友:
貌似搞建筑装潢农民工标配

网友:
看着外观不错的,等待楼主拆开看看里面用料如何!

网友:
看着挺皮实耐造

网友:
感觉比较辣鸡啊

网友A:
好一个美航,我还以为是从艾麦瑞克那坐大船过来的洋玩意呢,结果是商标叫美航,像极了某音上一个商标叫66W的但实际只有18W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个美航,我还以为是从艾麦瑞克那坐大船过来的洋玩意呢,结果是商标叫美航,像极了某音上一个商标叫66W ...

哈哈哈,今天误认为的不在少数

网友B:
貌似山寨地拖,一次性产品,内部用料比较节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山寨地拖,一次性产品,内部用料比较节省。

就是不知道哇,估计可能大概率比较差

网友:
不知道里面做工怎样

网友C:
感觉你家这个和我那个70孔大插座是一类厂家生产的,要拆开只能是用美工刀顺着缝划开,并且是没有地线的。
不过我感觉这东西特别实用,我桌面上有两个插座,一个是正经好插座带防雷带地线的,另一个就是这个大70孔,用来给小功率用电器做扩展用着太舒服了

我的这个70孔大插座就是那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家这个和我那个70孔大插座是一类厂家生产的,要拆开只能是用美工刀顺着缝划开,并且是没有地线的。
...

你这个可以,还带开关,

网友:
看第二张不是直的呀,是手机照的变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还带开关,

开关是松松垮垮得卡在里面,不像其他的有螺丝固定的

网友:
不让拆,里面一定有隐私

网友D:
拆机专家浪得虚名,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专家浪得虚名,差评

为啥我不拆,因为里面估计两铜条,薄厚也就0.3-0.6,,大同小异,应该没有接地线,拆了我还要去粘,哈哈,不是非必要要看的东西也就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