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入手一个新款麦沃阵列硬盘盒

楼主(2023-02-14):
最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突然喜欢玩阵列

之前手里有一个麦沃的黑色2.5寸阵列盒,只支持3种阵列方式,很不喜欢,于是又入了这款银色的

这是包装反面

这质感果然比那个黑色的好很多

比黑色款多了一个large模式。就是容量叠加,但不增速,我需要的就是种,因为这种阵列硬盘盒根本不是真正的阵列,速度过快就会损坏数据,需要重新初始化,问就是之前经历过好多次了,降速保命果然也适用于这里

供电一般,所以准备了电源口。机械盘或大容量固态还是需要外接电源的

这不,两个500g的西数盘,组了一个1t的盘,玩起来美滋滋

网友:
这个硬盘盒子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手里好多500G薄盘,不知道咋用好,单个容量太小

网友A:
但是,组阵列的坏其中一个硬盘,岂不是所有数据都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组阵列的坏其中一个硬盘,岂不是所有数据都玩完?

所以说是玩么,而且如果是r1,就意味着如果坏了一个,需要再来一个新硬盘才能恢复个使用,所以玩阵列至少要准备一块备用硬盘,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我这打算一旦坏了就拆出来单独使用

网友:
我记得金士顿的hyperx,好像是一个SATA接口里面挂了两块SSD的组合,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B:
手上一堆3.5寸台式机硬盘,虽然容量小,1T 7200转64M缓存,但是是垂直盘,丢了太可惜,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堆3.5寸台式机硬盘,虽然容量小,1T 7200转64M缓存,但是是垂直盘,丢了太可惜,体积太大 ...

台式机阵列盒太贵,而且太大,一开始用起来有意思,后面就懒得搬出来用了,我的那个3.5阵列有将近2年没动过了。不如直接买大容量的

网友:
个人的数据需要陈列吗?

网友:
硬盘盒高手收藏家

网友:
折腾折腾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堆3.5寸台式机硬盘,虽然容量小,1T 7200转64M缓存,但是是垂直盘,丢了太可惜,体积太大 ...

很多人手里都有好几块小容量硬盘,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盘柜。但是。。。算了,盘还是继续放那儿吧。。。

网友:
一直想买个3.5寸的双盘位盒子,但是看看都一般般。好一点的就和成品NAS盒子差不多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