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微软鼠标改锂电

楼主(2023-02-14):
用了七八年的微软老鼠,手感还有功能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耗电厉害,原来用的是2700mah*2的爱老婆,2周不到就要充电,电量报警灯又在手掌处,不大看得见。
有的时候突然没电了,到处找其他代替鼠标。

螺丝已经上了,内部各种暴力剪掉,上成品吧,今天充一晚,明天应该满血了。

网友A:
耗电大硬伤,换罗技吧,用过的所有罗技sony 2500mAh一节能用一年起步

网友:
看来这又是忘记拍过程了,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改锂电耐用多了。

网友:
锂电 无线充桌面

网友:
电压3V好换锂电。

网友B:
锂电池容量大写吗?

网友:
这是14500电池吗

网友:
同款鼠标,这个鼠标还是挺好用的。我也改的锂电,没有破环壳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耗电大硬伤,换罗技吧,用过的所有罗技sony 2500mAh一节能用一年起步

确实,一节5号干电池能用1年多

网友:
双14500铁锂并联,顶呱呱
坛子里不是有这种铁锂卖嘛。。。挺便宜的

网友:
用过微软的两种型号的鼠标,第一个用的是霸雷鲨,激光鼠,特别费电,提供了两个5号电池位但两个电池位好像是并联关系,因为随便只装一个电池到其中一个电池位都能让鼠标正常工作;第二个用的是微软蓝影,感觉就比那个霸雷鲨要省电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耗电大硬伤,换罗技吧,用过的所有罗技sony 2500mAh一节能用一年起步

有些东西用久了有感情,自己动手改改好用就行,没必要非得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用久了有感情,自己动手改改好用就行,没必要非得更换。

那可能不好用了,按经验这么改,非常有可能续航更差的,因为自放的问题,更别提原来还能换电池,现在只能充

和鼠标无关,和改造目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容量大写吗?

我换的是最垃圾的14500锂电,容量估计只有600mah,主要是充电方便。隔几天睡觉前插上type c就行了

楼主:
嗯呐,是的

网友:
以前用干电池的鼠标,一两个月就要换电池,改锂电后,一两周就要冲一次电,不知道我是赚到还是不划算.....

网友:
改过小米和罗技的,分别用的无线充+聚合物 和 充电小板+聚合物,两种充电时发热量都太大。手头也有着这个微软,等研究下怎么换种改法。

网友:
罗技M212光鼠, 两节AAA,2,3个星期就要和无线座机里面的电池互换,懒得换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