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机顶盒没电源,拆开接线

楼主(2023-02-14):
网友送的机顶盒,没有电源,5v+2A输入,刚好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拆开

接上一条USB充电线,从AV口引出避免打孔,刚好可以卡紧线

网友A:
改个Type-C更方便

网友B:
挺好 挺简单的没上个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 挺简单的没上个配置看看

配置低了点,1+4,hi3718,4G东芝闪存,WIFI芯片是rtl8188,装个tvbox看看电影电视剧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Type-C更方便

刚好有个小米手机的充电器闲置,用起来,哈哈

网友:
消耗了自己的库存,又得到了动手的乐趣,还实现了预期的功能,不要太爽了……

网友C:
有条件还是找根DC接口的USB线更好一些。

网友D:
不是说手机充电器不能代替电源使用吗

网友:
这货设计的另外还有SPI8脚和TSOP48两种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手机充电器不能代替电源使用吗

可以的,我看了一晚上三体,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还是找根DC接口的USB线更好一些。

有一根电动牙刷的DC接口线,测试了可以正常启动,大概一分钟左右就会花屏,我估计是DC口氧化接触不良,所以决定直接焊

网友:
红色板子真刺眼

网友:
做根线不比这样快且方便?

网友:
挺好 废物利用了

网友:
我也经常把电源线从耳机孔穿过,刚好卡稳。不过盒子有DC插座,备货里找个电源插头先,自己做根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手机充电器不能代替电源使用吗

仔细看看你的手机充电器,上边标识就不是充电器,而是电源适配器

网友:
这手机像素是300万的吧?怎么拍的怎么模糊。

网友:
找根电源线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