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闲鱼买的大功率球泡灯

楼主(2023-02-14):
逛闲鱼2个50W,10元包邮,带农村用,
特意选直径大于10CM的买,因为LED灯缩水厉害,我买这类球泡灯都是先看直径,

一般商家引流都是几瓦的,很便宜,但确实没啥用,进去之后你仔细看尺寸,有些商家不敢上尺寸,那么大概率你就别买了因为拿回家保证让你三观尽毁。

敢上尺寸的商家你就看30W的及以上的,30W/7CM的就是虚标严重的,正常30W/10CM,但也是会虚标的,但灯珠可能会多几颗灯盘会大点,但不敢保证。

这次特意闲鱼选大直径球泡,目的是我可以换灯板和驱动,因为知道都会缩水,会减一半以下,我就改足功率就是,
可这次闲鱼这个价格直径都还合适,但有点失望,没有散热片,我改20W及以上门都没有

下面看看图吧,我乱拍的,也乱介绍,希望批评指正!~

到货包装说实在很实在,5层瓦楞纸,看起来很厚实,这包装感觉过度包装了,

5730灯珠(5730是国产标识,5630是国外标识),2B24C-48D 2并24串 总共48颗
灯珠这么多通常不会是多芯的,都是单芯的,也就是3V的

铝基板1MM厚

这样照3个元件都看清楚了,莱狮的芯片
此灯恒流是160MA

15W 50W缩水到15W我也是醉了,但有心里准备,但它不给我装散热片,也就意味着我改与不改都改变不了什么

下面还是换个稍微暖色点的吧,

这个灯板是2并16串的,三星的灯珠,带齐纳管,寿命比较长
如果直接不换驱动,电流是110MA,按道理电流应该差不多才正常,那不行三,我得换驱动

下面是以前买的驱动,注意看标识,8-24W,17-105V BP2833

4000K左右的光色

瓦数都差不多

这三星灯珠我有2个颜色,左边应该是3000K的了,右边是4200K,其实很久不接触这类东西,你让我单独看,
我就知道是暖光

灯大是大,可惜没有散热片,所以最多估计大概率也就做15W 再高得加散热片,
有点小失望,它这个灯亮度还是可以,没有频闪

总结:大功率灯要买带散热铝的,散热铝有三种,内置的就是和外壳容在一起的,便宜的都是这类!~
功率应该做不大,还有一种是千足银要比鳞片款厚,千足银是铝比较厚,鳞片款非常薄,贴片铝片?

如果自己DIY买散件组装的话没多大意思

网友A:
不错不错,散热片有点小气,不过你可以降功率使用,可以大大延长寿命。

网友B:
加个小风扇

网友C:
这种塑壳大功率球泡灯虚标是其一大特色。另外,要降功率使用,半功率以下使用,否则发热是个大问题,用不久外壳就会受热变酥。

网友D:
弄个1转5的转接头,上5个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散热片有点小气,不过你可以降功率使用,可以大大延长寿命。

没有散热片,那是铝基板,你还说降功率,我就是想增加功率

楼主:
不好改,风扇不能对流

网友E:
我以前捡了几个这种形状12CM的坏灯泡,灯板后面还有个桶状散热器,36W虚标也有30W,修好用很快又烧灯珠了,后面降到20W功率用就好了。

网友F:
白富美,称得上么???

0-0-0-0-0-0-0-0-0

网友G:
这灯有50w?我怎么嫩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捡了几个这种形状12CM的坏灯泡,灯板后面还有个桶状散热器,36W虚标也有30W,修好用很快又烧灯珠了, ...

我们都是夜猫子,谢谢分享!看来你看懂了文章了,对的,带散热铝的功率没缩多少!不过36瓦我自己都感觉有点高了,直径12cm,估计25瓦问题不大,

网友:
买两个灯,换灯板又换驱动,装在一个没有带散热的灯壳上,这折腾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小风扇

不过!把风扇倒起吸,上面开几个孔,估计还行,看我心情有可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是夜猫子,谢谢分享!看来你看懂了文章了,对的,带散热铝的功率没缩多少!不过36瓦我自己都感觉有 ...

桶状散热还是被塑壳包裹着,如果换成鳍片散热,12CM应该可以应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塑壳大功率球泡灯虚标是其一大特色。另外,要降功率使用,半功率以下使用,否则发热是个大问题,用不久 ...

是啊,你对灯比较专业,说的对,不过我才不会降功率,我目的是要大功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1转5的转接头,上5个5w的

创意不错,话是对的,不过稍显麻烦了,目的就是一个灯,你非要给我分好几个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富美,称得上么???

0-0-0-0-0-0-0-0-0

还有高富帅,这类灯都这样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灯有50w?我怎么嫩不信

如果带散热铝,我相信有20瓦,结果没带,所以有点小失望

网友H:
一看你弄灯,就想起农太田。 鼻子一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你弄灯,就想起农太田。 鼻子一酸。。。。

我以为农太甜开酸菜鱼店了得,原来是隐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