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IC16F73板子抄板利用改造成电压表头

楼主(2023-02-15):
手头上有几片拆机的小板,四位七段数码管,还有一个PIC16F73的单片机,收藏了很长时间,最近翻到了,拿出来再利用。有数码管,有显示,不用都可惜了,立个项目,做个电压表,正好最近要做电源来用
正面,四位七段数码管
背面,16F73的单片机
抄板,顺便把要增加的分压电路和pickit3的接口定义画出来
原机上电,先显示----然后显示-EE-
网上有一些用这个片子的项目,懒得自己写了,抄一段程序,改改脚位,刷一个进去
毫无意外的失败了,没有显示
研究一下datasheet.发现不能单独将RA5脚设置为模拟输入,其他的脚位都用来驱动数码管了。这TM原来是个什么应用,放着其他管脚不用,为什么占用模拟管脚,改!飞线,硬改!
焊工还算可以吧
0V
1V,误差0.1
3V,误差0.05
5V.误差0.003
10V误差0.13
12V误差0.15
15V误差0.13
20V误差0.52
最后上个最近自己做的标本

网友:
吃了几年灰,终于用上了

网友:
最后一图…属实不错

网友:
标本比表头好。

网友:
会编程就是牛啊啊

网友:
这么厉害呀,这样不得自己写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