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更换华硕内置笔记本电池 第三集

楼主(2023-02-15):
昨天发帖拆的电池组, 由于没有万用表,下班后就把电池带回家测量了下电压,不测不知道 ,一测下一跳,第一块电池好像有点问题,开始测是4.95,后面测了一下又4.61,在电路板上测量电压开始测量是16V多,当时忘记拍照了,后面测量了好多次都是11V多点,或许这就是同事更换笔记本电池的原因吧。
看到坛友把小孩子的闹钟改锂电,我也准备改 ,想着不浪费一点资源,但是拆开后发现里面的空间真是没的说,那么大的闹钟,里面既然没一点点空间,最终放弃。上图坛友观赏

网友A:
电池仓也算是空间吧

网友:
可以3D打印一个小书包 背在壳子后面

网友:
不好加电池

网友B:
又见斑马纸,容易老化,橡胶条的好多了;改不了锂电改8025吧

网友:
玩具,就没必要这么折腾了吧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了吧

网友:
弄个电池盒外挂出来

其实也没必要,这东西挺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也算是空间吧

除了电池仓,里面一点空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斑马纸,容易老化,橡胶条的好多了;改不了锂电改8025吧

我来搜搜教程看怎么改8025

网友:
把电池用双面胶贴在钟的后面。

网友:
板子没有锁吗?

网友:
这闹钟集成度不够,空间利用也不足

网友C:
表有问题吧,锂电池不可能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内部有空间就放里面,没有电池直接贴外面就好了

网友:
这个钟改锂要用柱状电池,液晶屏后面有个仓可以放18250,我是用了块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锂电塞在了侧面

网友:
闹钟的背光灯腔占了很大的空间,若改成侧面发光,就会空出电池位置。

网友:
看着也没鼓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有问题吧,锂电池不可能这么高的电压!

后面测试就又正常了 ,  表应该没问题 , 测试另外2块都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