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点焊机再准备点粮食,求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23-02-15):
之前淘宝买了点焊机点焊电动工具的锂电池包。

电源用的是淘的航模的两个3串的6400mah的电池,一个内阻不到7毫欧的样子,两个并联估计在3.5毫欧以内。
后来有买个三块2毫欧的2500mah的电池,改成3串用,反正1mm的也能点。
想升级下换电容,最近看到360F的。体积我是满意了。看参数峰值电流230A,应该可以吧????
不想要3000F的。体积实在接受不了。。。。

网友A:
没有过电容的,感觉电容的充电老麻烦。

网友B:
你弄两个并联,点点镍片小物件可以了,铜片有点累,不锈钢就别想了!
提升电流除了并联就是串联了,你可以三串!

网友C:
拿着出门溜达,看谁家大门不顺眼就给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弄两个并联,点点镍片小物件可以了,铜片有点累,不锈钢就别想了!
提升电流除了并联就是串联了,你可以 ...

三串电压高了,火花明显,内阻也同步增高了……

网友E:
电容式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电容的,感觉电容的充电老麻烦。

电池的用的次数本来就不多。软包的放那不太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两个并联,点点镍片小物件可以了,铜片有点累,不锈钢就别想了!
提升电流除了并联就是串联了,你可以 ...

我想弄个3串1并的。。。能点2mm的镍片就行。不知道200A的尖峰电流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着出门溜达,看谁家大门不顺眼就给点一下

那估计得背个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电压高了,火花明显,内阻也同步增高了……

...这样啊。。。。那想焊2mm的镍片的话是不是改个2并3串提升下电流更好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式的没用过.

软包的锂电池老久不用放着实在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那想焊2mm的镍片的话是不是改个2并3串提升下电流更好一点啊。。 ...

不确定这容量能点2mm的镍片啊,估计纯镍是难的……

网友F:
360F试过日本黑金刚,根本不行。
超级电容必需3000F以上,因为串联容量要打折扣的,

网友F:
锂电池做点焊机电源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G:
我最近也在搞点焊,我用3串超级法拉电容,2.7V3000F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F试过日本黑金刚,根本不行。
超级电容必需3000F以上,因为串联容量要打折扣的, ...

电流不够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做成两并3串的话尖峰电流可以有40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做点焊机电源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点的量少。用软包的动力锂电池。海鲜市场有的就1毫欧上下的,可以70C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在搞点焊,我用3串超级法拉电容,2.7V3000F的,挺好的

太大个了。。。实在是接受不了。主要是没那么大焊接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够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做成两并3串的话尖峰电流可以有400A了

你想的,别人都实践过。劝你别浪费时间金钱了。如果觉得3000F体积大,就要锂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