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ChatGPT写一个51单片机驱动8x8点阵显示心形的程序

楼主(2023-02-15):
试试最近挺火的ChatGPT

1、尝试让他写一个51单片机驱动8x8点阵显示心形的程序,要用到74hc595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SHCP = P2^0; // 74HC595芯片的串行时钟输入
sbit STCP = P2^1; // 74HC595芯片的存储时钟输入
sbit DS = P2^2; // 74HC595芯片的串行数据输入

unsigned char code heart[8] = {0x3C, 0x7E, 0xE7, 0xC3, 0xC3, 0xE7, 0x7E, 0x3C}; // 8x8点阵显示的心形图案

void delay(int time) // 延时函数
{
    int i, j;
    for (i = 0; i < time; i++)
        for (j = 0; j < 110; j++);
}

void shift_out(unsigned char val) // 将一个字节数据输出到74HC595芯片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HCP = 0;
        DS = val & 0x80;
        val <<= 1;
        SHCP = 1;
    }
}

void latch() // 存储输出到74HC595芯片的数据
{
    STCP = 0;
    delay(1);
    STCP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j;
    P2 = 0x00; // 初始化P2口

    while (1)
    {
        for (i = 0; i < 8; i++) // 遍历8列
        {
            shift_out(~heart[i]); // 输出图案的一列到74HC595芯片
            latch(); // 存储输出到74HC595芯片的数据
            for (j = 0; j < 8; j++) // 遍历8行
            {
                P0 = 0x01 << j; // 设置P0口对应列的输出状态
                delay(1); // 稍作延时,使显示效果更佳
            }
        }
    }
}

还有个解释

2、尝试让它写一个51单片机驱动LCD1602的程序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 LCD1602数据口
sbit RS = P2^5; // 控制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 = P2^6; // 控制读写选择
sbit E = P2^7; // 使能端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微秒级延时函数
{
    while (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while (ms--)
    {
        delay_us(1000);
    }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写入命令
{
    RS = 0; // 选择命令
    RW = 0; // 写入模式
    LCD_DATA_PORT = command; // 写入数据
    E = 1; // 使能
    delay_us(1);
    E = 0; // 禁能
    delay_ms(1); // 等待指令执行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写入数据
{
    RS = 1; // 选择数据
    RW = 0; // 写入模式
    LCD_DATA_PORT = data; // 写入数据
    E = 1; // 使能
    delay_us(1);
    E = 0; // 禁能
    delay_us(50); // 等待数据写入
}

void lcd_init() // LCD1602初始化
{
    lcd_write_command(0x38); // 16x2显示,5x8点阵,8位数据总线
    lcd_write_command(0x08); // 关闭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1); //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6); // 光标移动方向为右,不移动屏幕
    lcd_write_command(0x0c); // 打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
        addr = 0x80 + x;
    }
    else
    {
        addr = 0xc0 + x;
    }
    lcd_write_command(addr); // 设置显示地址
    while (*str != '\0')
    {
        lcd_write_data(*str); // 写入数据
        str++;
    }
}

void main()
{
    lcd_init(); // 初始化LCD1602
    lcd_display_string(0, 0, "Hello World!"); // 在第一行显示"Hello World!"
    while (1); // 程序进入死循环
}

网友:
就是个爬虫,到处白票

网友A:
厉害了厉害了,还要人干啥。

网友:
我孙坚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网友B:
GPT写程序,本质上应该是搜索。

网友:
所有资源来自网络,不一定全对

网友:
初级员工 没活路了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会产生自我意识,甚至会造反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啊,等我这道了这个消息,都给屏蔽了

网友:
网络上找资料,一个大数据库

网友:
试试搜某客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T写程序,本质上应该是搜索。

确实如此,以这个程序为例,稍有水平的码农都不会这样写的。

网友:
那不是攻城师要下架了?我们这些小菜鸟要上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厉害了,还要人干啥。

没有人还是不行

网友:
能查BUG么?前两天点个屏幕,搞了两天发现并行数据口两个脚画反了,从原理图开始就是反的

网友:
我这里三日一圩,就是附近三个镇,一天是一个镇的圩日,也就是北方所说的赶集,三天一循环。能写个程序不?就和计算星期一样简单。

网友C:
帮我问一下,用C#写一个telnet通信功能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我问一下,用C#写一个telnet通信功能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IO;

class TelnetClient
{
    static void Main()
    {
        try
        {
            // 创建一个TCP/IP socket连接到Telnet服务器
            TcpClient client = new TcpClient("example.com", 23);

            // 获取网络流
            NetworkStream stream = client.GetStream();

            // 获取输入和输出流
            StreamReader reader = new StreamReader(stream);
            StreamWriter writer = new StreamWriter(stream);

            // 发送命令到服务器
            writer.WriteLine("Hello, server!");
            writer.Flush();

            // 读取服务器的响应
            string response = reader.ReadLine();
            Console.WriteLine(response);

            // 关闭连接
            writer.Close();
            reader.Close();
            client.Close();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Exception: " + e.Message);
        }
    }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连接到一个名为example.com的Telnet服务器,并发送一条消息Hello, server!。然后,我们读取服务器的响应并将其打印到控制台。最后,我们关闭连接。
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代码以适应你的特定的Telnet服务器。例如,你可能需要更改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或者发送不同的命令。

网友:
小白的福音,反正能运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