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X-MEN特别人手电筒

楼主(2023-02-15):
带电X的手电筒

升压器不发了。

网友A:
没看懂,“特别人”是个牌子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特别人”是个牌子还是……?

估计是警用的,带电击!只是没有看到升压部分和电击部分的细节!

网友B:
三节18650捆绑式,壳体得有多大啊。

网友:
会啪啪啪的,厉害

网友:
这个壳体直径也就仨5号电池甚至也就7号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节18650捆绑式,壳体得有多大啊。

估计是5号或者7号镍氢,以前玩过几把,都是7号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5号或者7号镍氢,以前玩过几把,都是7号镍氢

同感,不可能18650,一般7号镍氢电池

网友:
估计上不了高铁

网友:
使用镍镉电池,一般都是带啪啪声的

网友:
看电筒电板和三节电池就是带电击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节18650捆绑式,壳体得有多大啊。

肯定不是18650

网友:
特别人的手电筒

网友:
可以点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节18650捆绑式,壳体得有多大啊。

不是18650,比7号电池还小的。

楼主:
最小的电池就是这个手电筒的。

网友:
是可以啪啪作响带闪光的电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