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Thinkpad E430开机半小时断电

楼主(2023-02-15):
HM77芯片组,换CPU试了,CPU没问题,内存检测通过,主板PCI bus和PCIE都检测通过。

只进BIOS界面也是半小时就自动断电。
各位高手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的,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温度正常,50左右。

网友:
联想已不是当年的国产品牌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查电路吧,这个故障不好查.

网友:
可以试试松香烟熏法

网友:
我的THINKPAD一个也是开机问题。
当年买来的时候是WIN8还是8.1,
后来升级到WIN10后就一直没好过。
开机不到一分钟,黑屏然后电源灯闪几下熄灭。
再开机后可以一直用。
各种折腾过程省略N万字。
现在换了硬盘装WIN10,依旧。

网友A:
插电使用,
还是用电池呢?
二种供电方式,
进 Bios 半小时,
都会自动断电吗 ?

网友:
自动断电,像是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估计主板问题。从供电电路开始往后检查

网友:
有红外测温仪,扫一下主板上有过热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使用,
还是用电池呢?
二种供电方式,

不管是电池还是外接电源,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半小时准时断电。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限制,不让换高一级的cpu

网友B:
你怕是HM70的芯片组哦    只能换奔腾处理器   不能换I3、I5、I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HM70的芯片组哦    只能换奔腾处理器   不能换I3、I5、I7

HM77
查了一下,E430通病,需要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感谢各位楼主的分析,新人学习到了知识了。

网友:
第一反应就是电源电路挂了

网友(2023-05-30):
引用 楼主:
HM77
查了一下,E430通病,需要用编程器刷BIOS。

啊竟然有这种事?手头正好有,我去查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