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大有12V快充5307-Li-12F,并请教一个疑难问题

楼主(2023-02-15):
先提问再放拆机图。
大有5262的原装12V电池,购买一年半了,充电次数仅有4次,现在电池电压是11.9V,但放进充电器直接就绿灯常亮(已充满状态),一开始怀疑是充电器问题,毕竟之前的拆机看到这电池保护板非常简单,直接把电池引脚引出来,连保护电路都没有,不至于这么容易坏。所以在淘宝购买了一个新的快充,结果测试还是一样,充电器直接就绿灯常亮,用功率计测试此时充电器的功耗为0.5W,不像是充电的状态。

拆开电池测量,每节电压都在3.9V左右,偏差不大。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我的电池坏了?

附上之前电池的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843-1-1.html

网友A:
估计是电池质量太差,充不进电了,测一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池质量太差,充不进电了,测一下内阻

前几天没拆电池,测的是整个电池包的总内阻,大概是65毫欧。用YR1035+测试的。

网友B:
既然电池是串联后直接引出供电的,你可以给电池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很容易判断出电池好坏。

网友:
先给电池放电,能检测电池放电电压更好,多半是电池存放过久引起的,一充就满,一放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池是串联后直接引出供电的,你可以给电池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很容易判断出电池好坏。 ...

这种方式是怎么判断出电池好坏?看持续放电时间?

网友C:
这一般都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电池是串联后直接引出供电的,你可以给电池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放电,很容易判断出电池好坏。 ...

这个具体是怎么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般都是电池坏了

才用了几次,这么快就坏了,而且还是三星的20R电芯,不敢相信。

网友:
论坛大有比较出名啊???!!!

网友:
先放放电,再充,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是怎么判断呢?

电池是2安时的,比如你用2安培放电,看看能放多少时间。当然,这不是恒流放电,接同样的电阻,放电到后期电流会下降,不是很精确,但判断出好坏是没问题的。建议接个5欧姆,50瓦的水泥电阻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2安时的,比如你用2安培放电,看看能放多少时间。当然,这不是恒流放电,接同样的电阻,放电到后期 ...

好的,谢谢

网友:
充电时监测电池电压,如果插进去就12.6v,说明电池不行了。动力电池的话,12v65毫欧貌似有点大……
如果带保护板,也有可能保护板的问题。
充电中分别测量每节电池的电压,看均衡度怎么样?是不是某节的内阻过大导致?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换电池试试吧

网友:
这很正常吧,充电器又不可能把电池冲到和标称电压一模一样,像18v电池满电21V 能冲到20.5V已经非常高了,此时电芯电压4.1V,你这电池电压已经3.9V 充电器一般是不会启动充电的。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两个12v的变压器接成输入12v逆变220v输出的模式,变压器12v端接电池输出,变压器220v端接个白炽灯或led照明灯来放电

网友:
正常的。大有的充电器设计就是,充电的电池必须低到一定的电压才会开始充电。我的几个都是电池必须灭一格灯才会充电。如果你想验证,就把电池在放电一些,在充电就正常了,而且充满截至电压会到12.6V的。

网友:
听说大有12V的快充是这样的,快充满了,拿下来,再装回就不充,慢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