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新笔记本放烟花了

楼主(2023-02-15):
  这个笔记本之前就出现过两次开不了机问题,按了电源键没任何反应,拆开主板放个点后就好了。这次还是这个问题,插上电源指示灯也反应,按老方法放电这次不行了。

放了几天后拆开主板检查有没有明显故障后恢复插电,插电瞬间一道光后伴了一阵烟飘上来,应该彻底歇菜了。

就是红圈这里冒烟了,估计是不是电源管理啊

不知道换个这芯片能不能活啊

网友:
主板短路了?

网友A:
外面送修一下,小钱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新。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B:
最近小新挺火啊  昨天也看到类似说小新容易坏的   正在用的小新300 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小新挺火啊  昨天也看到类似说小新容易坏的   正在用的小新300 瑟瑟发抖 ...

https://www.douyin.com/video/7199238722334821688 前天刷到的

网友:
估计还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高手可以换芯片,去修先问问价,合理就修。

网友:
网上看看主板能买个二手的

网友:
EC挂了,说明其他地方还有短路。不是光换这个芯片就能好的。

网友C:
联想最近不太好过,B站UP主“笔记本维修厮”爆出联想笔记本用的低温焊锡,CPU虚焊,芯片虚焊导致电脑损坏

楼主:
现在网上主板貌似都是交换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送修一下,小钱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新。

外面现在没刷子也敢开店的很多,所以动不动就会劝换板子

网友:
看主板是官方维修换过的嘛。。。

网友:
美帝良心想的做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最近不太好过,B站UP主“笔记本维修厮”爆出联想笔记本用的低温焊锡,CPU虚焊,芯片虚焊导致电脑损坏{: ...

技术不成熟。

网友:
是低温锡吗

网友:
cx11802是联想常用的声卡ic

网友:
小新最近问题太多了

网友:
联想还是买THINKPAD X系列吧,相对好点,虽然早已不是IBM三色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