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这老毛子旁路由怎么设置。。发现问题了,就是网上很多人遇到的有线正常,无线wifi有问题的那种。

楼主(2023-02-15):
目前主路由lan.是192.168.0.1
老毛子路由lan是192.168.0.51
老毛子关闭了hdcp.
正常链接老毛子,是可以上网的。
主路由下面的设备也能上网,不过我把网关设置成192.168.0.51就不能上网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主路由HDCP 的范围是192.168.0.100-192.168.0.151的原因?

这个老毛子关闭HDCP后,网关设置还有用嘛?

主路由下,网关设置成老毛子的lan后,可以ping 通主路由,跟老毛子,就是上不了外网。

最终解决了:首先测试直接线缆有线连接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是没设置好。
有线没问题,但是无线不行的话,可以试试把主路由的dns修改成公共的,非本机lan口地址,
经测试就可以了,原理我表述不来,网上有
https://blog.csdn.net/qq1337715208/article/details/122271608

不过,好像有点不稳定!!

网友:
打开DHCP试试下!

楼主:
看了网上的教程,基本上就是说旁路由做交换机用。
设备网关设置成交换机的ip。不过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旁路由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和交换机一样,192.168.0.51这个IP在整个网络中只是一个用来进行数据交换的地址,它不是网关,也对网络不具备管理能力,你的网关只能是它上一级路由的IP,192.16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路由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和交换机一样,192.168.0.51这个IP在整个网络中只是一个用来进行数据交换的地址,它 ...

我就是想链接主路由的设备也通过老毛子~

网友B:
老毛子的网关跟DNS设置成192.16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毛子的网关跟DNS设置成192.168.0.1

老毛子是这样设置的啊!
不然接老毛子的设备,就不能正常上网了。。。
我觉得是不是防火墙哪里应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链接主路由的设备也通过老毛子~

只能物理连接到老毛子的设备才能通过老毛子进行网络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路由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和交换机一样,192.168.0.51这个IP在整个网络中只是一个用来进行数据交换的地址,它 ...

他搞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出国用的
你后面那句话就有点不对了,经测试,只要做交换机的二级路由能联网,是可以做网关的

至于能不能达到他要出国的目的,那就另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毛子是这样设置的啊!
不然接老毛子的设备,就不能正常上网了。。。
我觉得是不是防火墙哪里应该设置 ...

这就不清楚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主路由跟老毛子是通过LAN连接的并且老毛子关闭了DHCP,其它设置不用搞,老毛子下的设备都可以联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是这样设置的啊!
不然接老毛子的设备,就不能正常上网了。。。
我觉得是不是防火墙哪里应该设置 ...

老毛子是啥路由器设备不懂,简单百度了一下

是有线还是无线?拓扑图?

我猜测是某款路由器你刷了老毛子固件,然后老毛子和主路由做桥接或中继,电脑或手机通过老毛子的wifi,无线上网,是这意思吧。
如果是这样
你的“老毛子”现在,目前只是起桥接作用,没有启用路由作用,或者说你的客户机通过主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和网关,都是指向了主路由,和老毛子无关。所以不会通过老毛子。

很多老旧路由器,或者类似你这种刷固件的路由器,做无线连接扩展,有两种,一是无线桥接,二是无线中继

无线桥接,相对于有线路由连接里的,二级LAN口连上一级LAN口,没有启用二级路由器的路由功能,这是桥接。二级路由器一般不开启DHCP,避免IP地址冲突,LAN口一般也不自己设定,由上级DHCP分配;当然,也有一些路由器做无线桥接时,没有这种LAN口的IP限制,可以自行指定,也不强制关闭DHCP,但是一定要小心IP地址冲突。

无线中继,相当于有线路由连接里,二级WAN口连上一级LAN口,这需要启用二级路由器的路由功能,这叫路由,二级路由器一般来说要开启DHCP,客户机分配到的IP地址,与一级路由器LAN口的IP不是一个段的;

网友C:
主路由lan口连接老毛子lan口,一般其他的都不需要设置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清楚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主路由跟老毛子是通过LAN连接的并且老毛子关闭了DHCP,其它设置不用搞,老 ...

老毛子是可以,我要达到旁路由的作用。
主路由的设备也走老毛子…
是卡住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是可以,我要达到旁路由的作用。
主路由的设备也走老毛子…
是卡住这里。 ...

我在OP上是能做到的,没有老毛子的设备,试不了了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清楚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主路由跟老毛子是通过LAN连接的并且老毛子关闭了DHCP,其它设置不用搞,老 ...

老毛子设备联网,我会啊!
我是说 主路由下设备,也能通过老毛子,来出国或者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路由lan口连接老毛子lan口,一般其他的都不需要设置应该就可以

这个是一般上网。。。没有达到旁路由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设备联网,我会啊!
我是说 主路由下设备,也能通过老毛子,来出国或者其他。 ...

看你的图,默认网关怎么会是192.168.1.51?明显不对嘛

网友:
时不时抽风,不怎么行

网友:
网关一般是主路由的IP,副路由要关闭HDCP 比较好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吧

1、内部网络 IP 设置为主路由同一网段,关闭DHCP,其它不用动

2、高级设置---系统管理---控制台,输入 route add default gw (你主路由器的IP),回车
然后输入另一条命令 route 回车,看看有没有一条 default 开头的信息
如果有,SSH或TELNET登录后台,PING外网,能PING通的话基本就可以了
设备的网关和DNS就填这个路由的IP

3、最后添加一条开机命令,重启就不用重新手动输入了

以上方法已经过半小时测试,至于稳定性还有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