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漆离奇龟裂

楼主(2023-02-15):
车子2年了,新车买来没修过啊。。。。过年时发现引擎盖有两三处车漆龟裂,一处受损,车顶也有一两处龟裂。

一开始怀疑是燕子粪便腐蚀,因为最近1年几乎不洗车。但燕子拉屎也不是一两次的事了。还是排除。

现在怀疑了停车位置楼上洒下了化学液体(胶水什么的),或者在路上溅到了一些化学液体。

今年保险没送车漆,我想先找些什么涂涂在破损那里覆盖着。

补充内容 (2023-3-2 13:19):
没修过 没补过漆

补充内容 (2023-3-12 22:35):
可能图片看起来比较大  实际面积很小 每处就花生米这么大的范围

网友:
受力了或者原厂都没做好,或者说基底金属上有杂质?

网友A:
是受损修复的后遗结果。

网友:
估计修过,材料不一致吧

网友B:
这是从里面鼓起来的,不是外面的鸟粪啥的影响的。或者说漆面裂隙进水基板生锈。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补过漆的地方,在阳光下暴晒容易开裂

网友:
基底没处理干净,只能全部刮到重新处理后再喷漆。

网友:
出過事故  膩子會太厚了

网友C:
这个是难看了,车漆还是要原厂的好

网友D:
这是以前补漆没补好

网友:
补过漆的吧,这个腻子厚了么

网友:
什么车这是

网友:
感觉是里面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受损修复的后遗结果。

都这么说。但我这是新车买来  没有修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里面鼓起来的,不是外面的鸟粪啥的影响的。或者说漆面裂隙进水基板生锈。应该是质量问题 ...

不知道能不能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以前补漆没补好

没修过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难看了,车漆还是要原厂的好

没修过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修过车

那就看反面是不是已经烂穿了?或者烂了一个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