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美尔诺Maynuo M9710高精度电子负载

楼主(2023-02-15):
RT,这个机器是我在闲鱼淘的,是用来测试PD充电器之类的,但是因为卖家原因导致发错了货,到手的机器是存在问题的。

机器的参数还不错,电压分辨率能到0.1mV,电流能到1mA。但是吧,到手的机器,初始电压不能归零,电流也是乱跳的。
遂,逐拆之。即见黑处,回路处已断,mos管也凉。其中一个功率回路完全烧断了,mos管栅极驱动电阻也烧坏了。
检测损坏元器件的方法是靠手摸,或者加点钱买个热成像,替换法尝试修复。

拆下主板,清理灰尘,拆下损坏的元器件

修补烧断的功率回路,用吸锡带填上。

手摸两个TL084CN,其中右边的运放烫手,存在问题,经过查找电路,发现是接到损坏的那路MOS驱动上的,可能一波带走了。

拆下损坏的TL084CN运放,驱动电阻。这里我没有插件的240欧电阻,于是用4个50欧的串联使用。还好采样电阻没有损坏。
装好采样电阻,驱动电阻,装上散热器,拧紧螺丝。

装机之后,发现电压档位还是有几位小数在跳动,仔细检查之后,发现稳压管7812异常的烫手。
拆下测量,发现三个脚位之间已经是纯电阻态了,无法稳定输出电压,且发热巨大。

某宝找了家店铺,买了进口的意法的TL074CN与IRFP250CN,然后找了个运放调音板,拆下上面的7812与7912,装到这个电子负载上面去使用。
至于为啥要进口的元器件,是为了保证精度,国产的暂不能替代上去,稳压管就不用进口了,随便找个板子拆个下来用。

最后,第二次试装机,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插电,开机!屏幕正常点亮,电压,电流显示正常。
也就说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机器终于恢复正常了。

这次维修,损坏的元件都在这了。维修成本不到15元。

—————————————————————————————————————-
接下来是实战测试实际精度

首先,PD充电器70W极限负载测试30分钟,电压电流读数正常。

1A,2A,3A,5A电流测试,恒定30分钟稳定。

恒功率测试,我的实验电源最大只能100W,超过就保护了。、

测试结束,维修完成,功能性,精度无问题。

后续:美尔诺M9710高精度电子负载——功率提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1749-1-1.html

网友A:
楼主技术高超,恭喜修复,坐等加精

网友B:
电源和负载的脸是一样的呀

网友C:
楼主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P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高超,恭喜修复,坐等加精

这个加精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负载的脸是一样的呀

电源是艾德克斯的,负载是美尔诺的

网友D:
技术一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PD

这个,我用来测试电子负载的就是这个充电器,2C 1A

网友E:
同款
楼主多少米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一流!厉害!

多谢夸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
楼主多少米淘的啊

420淘的,然后卖家挺好说话的,刀了一百。

网友F:
又见高手献手艺了,观看感舒适度一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见高手献手艺了,观看感舒适度一级棒

过奖啦

网友G:
电路结构和艾德克斯的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结构和艾德克斯的一毛一样

几大款都差不多,原理类似,但是艾德克斯的难破解,美尔诺,艾维泰科的容易破解功率限制,容易加管子改装

楼主:
外贸的氮化镓充电器,58块钱的充电器实测纹波情况
20V 70W实测采集的纹波

15V 45W实测纹波采集的纹波

网友H:
LZ手艺精湛,技术高超,用老中医把脉方式,手到病除。厉害!卖家发错了货,价格应该可以找回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手艺精湛,技术高超,用老中医把脉方式,手到病除。厉害!卖家发错了货,价格应该可以找回一些吧。 ...

卖家好说话,刀了一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贸的氮化镓充电器,58块钱的充电器实测纹波情况
20V 70W实测采集的纹波

这个电源转接板好牛逼,那里有卖的?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