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RTL8111L网卡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23-02-15):
我有一台很老的电脑,主板是FOXCONN的G41 系统是XP的,前一段时间板载网卡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无法识别,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网卡,昨天买了一个PCI-E独立网卡,装上机后,能识别到网卡但驱动死活安装不上,用店家推荐的驱动也不行,
网卡芯片是RTL8111L 难道都不支持XP了吗,

网友:
系统最好重新安装下

网友:
说不定重新安装系统后,板载网卡也可以使用

网友:
进PE看看好使不,说不定原来的网卡没坏,只是系统出了点毛病,主要是厂家提供的驱动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360驱动扫描下!

网友:
REV_1E的8111/8168,硬件版本太新了,没有xp的驱动,最低只有WIN7的驱动,你可以尝试强行用低版本的驱动打上去,或者强行安装win7的驱动看看,如果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所以买USB网卡是不是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系統太老了吧 裝win7不好嗎

网友:
那肯定是沒xp驱动

楼主:
这台老电脑CPU是Intel Celeron E3400 @ 2.60GHz 双核,内存是2.00GB 单通道 DDR3 @ 399MHz
也就能装XP了,装WIN10怕是很吃力了
这台老电脑只是给小孩学习用一下,也不想去升级了
我准备用驱动精灵来试下,

网友:
这个配置跑win7 32位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你系统太老了,没xp得驱动

网友:
https://www.realtek.com/componen ... ci-express-software
这种网卡的XP驱动肯定是有的

下载的时候有验证码,加减乘除写答案,或者照样输一遍(注意大小写)。

网友:
貌似是够呛,g41支持win7

网友A:
G41装个WIN7没问题的,毕竟是08年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装个WIN7没问题的,毕竟是08年的板子

装XP运行都慢,别说瘟7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XP运行都慢,别说瘟7了…

加个 SSD速度就快了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G41 主板,
可以装 win10 或win11,
我的古老笔电 965 主板,
都装上 win11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 SSD速度就快了

g41主板的ich南桥不支持AHC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