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狗手持无刷吸尘器D-535

楼主(2023-02-15):
给大家看看小狗无刷吸尘器的样子,拆的过程中没有全程拍照,下面就说说拆解的步骤吧,给需要的坛友一点经验,先拆掉海帕下面的几颗螺丝
然后翘开指示灯上面的盖子

拆开后就是下面这样子

指示灯上面是一个像硅胶的东西拿掉就是下面这样子

那个开关是可以直接翘掉的开关外壳翘掉后下面有一颗螺丝

然后可以把电池仓的几颗螺丝拆掉

再拆手柄的盖子,因为开关下面有一颗螺丝锁住手柄盖子的所有一定要先翘开开关把螺丝拆掉
然后把两边的J型网翘开那个是卡扣的就可以打开上盖了

来看一下无刷电机吧
最后就是全家福了

网友:
无刷吸尘器

网友A:
话说这种部件复杂多的坏的几率高

网友B:
电机是硬货,叶轮就显得小气了

网友:
这个吸尘器不赖~

网友:
电机是大牌子

网友C:
这种型号估计很早了,现在都没这么好的电机了

网友:
吸尘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我也有个小狗的,磨具差不多,但是里面电机是有刷的,看样子应该也可以改成无刷的。

网友:
精致好货。
可是这货能不能胜任本职岗位。
住的高层
拖把拖过后,不到两天,又是一层浮尘
不解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现在连接电的吸尘器都懒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部件复杂多的坏的几率高

要求不高用碳刷电机吸尘器,磨损后换电刷便宜,再不行换电机,比换驱动板实惠。楼主吸尘器三相无刷,比无叶吹风机单相无刷用料好。

网友:
我也有两台531型号的。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硬货,叶轮就显得小气了

这电机转速很高,叶轮大了带不动的。

网友D:
指示灯小板可以来几张清晰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型号估计很早了,现在都没这么好的电机了

小狗D-535现在应该不好买了不过新出的吸尘器基本上都是无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小板可以来几张清晰的照片吗

是要背面的接线图吗?

网友:
那些有刷电机其实功率也是蛮大的,已经拆出来了,在启动后空转电流也6.6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背面的接线图吗?

是的,充电接口线到指示板,最好全面的

网友(2024-03-21):
看着还不错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