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2312模块转灯与截止电压问题?

楼主(2023-02-15):
Ip2312充电模块买了一个,3a电流实锤问题不大。买回来卖家就把触点导通了(卖家标称卖的就是4.35,不导通就4.2了),我测试空载电压是4.24v,接上电池,充了一晚上,怎么变成4.14v了?灯也从红灯转绿灯了。
这个2312有点意思,红灯既是电源通电指示灯,又是充电指示灯,充没充靠手摸芯片温度。
只有满了才知道。坛子里之前有人发帖说不转灯我还没遇到,灯转了就是只有4.14v哈哈。可我明明充的4.35v聚合物里。

网友:
淘宝卖的成品板上是有俩指示灯的,工作指示和充满指示。没用过,其它的就不了解了

网友:
转灯后电压下降一点是正常的,有些充电IC在下降到一定值域,会复充。

至于充电电压的误差,你把它换算成百分比,5%以内算很好了。

网友:
跟电池接线,电池内阻也有点关系,不过这些应该也不会导致充满偏差这么大

网友:
应该存在一点误差吧,没有绝对的精准。

网友:
哪位大神给科普下ip2312和2312u有什么区别?
我的2312输入电压大于5.6v就拒绝工作了,也没有坏。
这个指示灯,确实辨识度不高

网友(2024-08-12):
这种小模块都是莫名其妙!我有几块带保护的U口4056H模块,其空载BAT接线处电压为4.10,接上电池后为4.20v。后续充电过程不是4.20v,但电压是逐步上升的。但即便停止充电电池电压也到不4.20v。

手头的十几块不同厂家的带保护的4056和4056H模块,其空载电压都是在4.10-4.17v之间,没有一块空载电压为4.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