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美团共享充电宝底座,获得7只充电宝,可是依旧是锁定无输出的,求助

楼主(2023-02-15):
如题,朋友的店铺关门了,这些充电宝也没有归还,送我了。这些充电宝都是被锁在充电底座上的,本想着拆下来就可以用,没想到还是无输出,看来需要解锁或是更换充电宝主板了,坛子里的高手能帮忙看看能否帮忙解锁?非常感谢!

网友:
有点疑问❓,像怪兽呀,美团呀等这类放店铺的,关店不退回厂家吗?

网友:
肯定是换主板,不然就得改线路,或者包括换芯片。

网友:
我记得美团的充电宝是需要扫码付费的,那其内部结构必有一个解锁结构,要打开才能充电

网友:
暂时没有找到破解之法,如果这么容易就破解的话,厂家很快就会倒闭的。

网友:
只能换板子了,而且原装的板子大概率不支持快充,用起来也不爽

网友:
给我俩我可以帮忙破解一下

网友:
破解了也不好用,体积大容量小,搞不好自放电也大。

还有,啥年代了,充电座上还有miniusb接口?

网友A:
把聚合物电池拆下来,可以利用起来,其他真用不上,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升压IC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004:拆电池吧  破解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聚合物电池拆下来,可以利用起来,其他真用不上,直接扔垃圾桶。

赞成。不过其它的也不一定全部扔垃圾箱。上面的电阻、电容可能比某宝上买的质量要好一点。

网友:
小电、云充的能破解,美团的暂时没有

网友:
隔行隔山,我就留电池了,其他废品站了

网友:
拆电芯用应该可以。
前些天小区门口一个奶茶店关门了,里头一片狼藉,门上贴“旺铺转让”锁着了,唯独门外丢了一个大充电底座和充电宝,淋雨了几天没人捡。

网友:
换主控板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一般而言,也只能拆电池用了。

网友:
应该是锁住了

网友:
短路检测电路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