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onghui TH2818电桥按键不灵维修

楼主(2023-02-15):
一台同惠TH2818 多功能测试仪,方向按键彻底不灵了,使用极其不方便,拆开看看怎么修复它

老机, 很重

先把机箱后面4个螺丝拆了,取下塑料边围

再把侧面的螺丝拆了,把上盖板拆下来,
这个仪器是模块化设计,底下有一块电路板,用来联接各个功能块
最左边是电源模块,里面还空了4个模块位

取下前面板,

再取下屏驱动板,底下才是按键板

测量导电黑胶,有些阻值很小,

这个方向键已经阻值很大了

网上买了修复贴,回来试一下

网友:
自己裁剪锡箔纸能行不

网友:
家里随便一个老废遥控器拆一个,没必要花钱

网友:
好帖!能不能把修复后的拍照一下?

网友:
怪不得最近网上的修复贴买的特别火

网友:
网上的修复贴,好贵

网友:
不知道贴贴好用不

网友:
控制板多拍两张照片

网友:
用带胶铝箔粘上也行吧。

网友:
恭喜完美修复!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铝箔粘,实在没有,就用香烟盒的内衬纸。楼主奢侈,居然网上去买专用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设备还是专用修复贴放心,不错!但是若专用修复贴用于遥控器等廉价类价格就有点贵。没有人比对一下专用修复贴和自制常规铝箔类材料方式的效果孰优孰劣?

网友:
这个我一般用烟纸+双面胶

网友:
遥控器按键修复贴有点贵,没下手

网友:
前几天刚买过遥控器专用修复贴,效果还可以,寿命待观察。嫌贵可以买导电胶带自己剪。

网友:
铜箔,铝箔胶带可以用,还有中药丸盒的铝箔也可以

楼主:
导电胶片到了,用万用表测阻值很小,好像是金属丝材质,背面有胶

贴完后的状态

往机器里装,压到位

再装电路板,打上螺丝

装上控制板,接上排线

装好机壳,上电,完美修复按键不灵的问题

网友:
专业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