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chatgpt简单写了一个esp8266控制点阵显示时间的程序

楼主(2023-02-15):
用arduino ide写一个esp8266的程序。从wifi获取网络时间,东8区。esp8266使用spi协议max7219,4位8*8点阵,每秒钟刷新一下当前时间。按一个按钮显示当前日期,再按一下显示时间
以下是一个基于 Arduino IDE 的 ESP8266 程序,用于获取网络时间,并将其显示在 4 个 8x8 LED 点阵上。同时,按下一个按钮可以显示当前日期,再按一次可以显示时间。
在此代码中,我们首先引用所需的库,然后设置了ESP8266的SPI接口并初始化了Max7219。 `setup()`函数设置了ESP8266的WiFi连接,并使用`getNtpTime()`函数获取当前的网络时间。`loop()`函数用于每秒钟刷新一次时间,同时检查按钮状态以切换日期和时间的显示。 `printDigits()`函数用于将整数转换为两位数并在Max7219上显示。 `setTimeZone()`函数用于设置时区偏移,然后我们使用`getNtpTime()`函数从NTP服务器获取时间,并将其转换为本地时间。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SPI.h>
#include <LedControl.h>
#include <Time.h> // time library header

// Replace with your network credentials
const char* ssid = "your_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_PASSWORD";

// NTP Servers:
static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pool.ntp.org";
const int timeZone = 8;     // Beijing Time
WiFiUDP Udp;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time_t getNtpTime();
void digitalClockDisplay();
void printDigits(int digits);

// Initialize the MAX7219 display
const int MAX7219_PIN_CS = 2;
const int MAX7219_PIN_DIN = 3;
const int MAX7219_PIN_CLK = 4;
const int MAX7219_NUM_DEVICES = 4;

LedControl max7219 = LedControl(MAX7219_PIN_DIN, MAX7219_PIN_CLK, MAX7219_PIN_CS, MAX7219_NUM_DEVICES);

// Initialize the button
const int BUTTON_PIN = 5;
int buttonState = HIGH;
int lastButtonState = HIGH;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bool showDate = false;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the MAX7219 display
  max7219.shutdown(0, false);
  max7219.setIntensity(0, 8);
  max7219.clearDisplay(0);
  max7219.shutdown(1, false);
  max7219.setIntensity(1, 8);
  max7219.clearDisplay(1);
  max7219.shutdown(2, false);
  max7219.setIntensity(2, 8);
  max7219.clearDisplay(2);
  max7219.shutdown(3, false);
  max7219.setIntensity(3, 8);
  max7219.clearDisplay(3);

  // Initialize the button
  pinMode(BUTTON_PIN, INPUT);

  //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ssid);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 Initialize the UDP client
  Udp.begin(localPort);

  // Set the time zone
  setTimeZone(timeZone);
}

void loop() {
  // Check if the button is pressed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_PIN);
  if (reading != lastButtonState)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if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if (reading != 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reading;
      if (buttonState == LOW) {
        showDate = !showDate;
      }
    }
  }
  lastButtonState = reading;

  // Get the current time from the NTP server
  time_t t = getNtpTime();
  if (t != 0) {
    // Convert the time to local time
    t += timeZone * 3600;

    // Display the date or time
    if (showDate) {
      int year = year(t);
      int month = month(t);
      int day = day(t);
      max7219.clearDisplay(0);
      max7219.clearDisplay(1);
      max7219.clearDisplay(2);
      max7219.clearDisplay(3);
      max7219.setChar(0, 0, '2');
      max7219.setChar(0, 1, '0');
      printDigits(year % 100);
      max7219.setChar(0, 4, '/');
      printDigits(month);
      max7219.setChar(0, 6, '/');
      printDigits(day);
    } else {
      int hour = hour(t);
      int minute = minute(t);
      int second = second(t);
      max7219.clearDisplay(0);
      max7219.clearDisplay(1);
      max7219.clearDisplay(2);
      max7219.clearDisplay(3);
      printDigits(hour);
      max7219.setChar(0, 2, ':');
      printDigits(minute);
      max7219.setChar(0, 5, ':');
      printDigits(second);
    }

  }

  // Wait for one second
  delay(1000);
}

void printDigits(int digits) {
  // utility function for digital clock display: prints preceding colon and leading 0
  max7219.setChar(0, 7, '0' + digits % 10);
  digits /= 10;
  max7219.setChar(0, 6, '0' + digits % 10);
}
void setTimeZone(int timeZone) {
  // Set the time zone offset in seconds
  TimeChangeRule myDST = {"DST", Last, Sun, Mar, 2, 60}; // Daylight Saving Time rule
  TimeChangeRule mySTD = {"STD", Last, Sun, Nov, 2, 0}; // Standard Time rule
  Timezone myTZ(myDST, mySTD);
  TimeChangeRule *tcr;
  tcr = &myDST;
  myTZ.setDST(tcr);
  tcr = &mySTD;
  myTZ.setSTD(tcr);
  myTZ.setStartWeekday(Sunday);
  myTZ.setStartWeek(1);
  myTZ.setEndWeekday(Sunday);
  myTZ.setEndWeek(1);
  myTZ.setStartMinute(0);
  myTZ.setEndMinute(0);
  TimeChangeRule dstStart = myTZ.getDSTStartRule();
  TimeChangeRule stdStart = myTZ.getSTDStartRule();
  Timezone::setCache(dstStart, stdStart);
  Timezone::setUtcOffset(timeZone * 3600);
}

time_t getNtpTime() {
  // Get the time from the NTP server
  while (Udp.parsePacket() > 0) ; // discard any previously received packets
  Serial.println("Transmit NTP Request");
  byte packetBuffer[48]; //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memset(packetBuffer, 0, 48);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Udp.beginPacket(ntpServerName, 123); // NTP requests
  Udp.write(packetBuffer, 48); // send an NTP request
  Udp.endPacket();

  uint32_t startTime = millis();
  while (millis() - startTime < 1000) {
    int size = Udp.parsePacket();
    if (size >= 48) {
      Udp.read(packetBuffer, 48); // read the packet into the buffer
      uint32_t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uint32_t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uint32_t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const uint32_t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uint32_t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Serial.print("Received NTP Response: ");
      Serial.println(epoch);
      return epoch;
      }
  }
  Serial.println("No NTP Response :-(");
  return 0; // return 0 if unable to get the time
}

结论:能理解语义,写的程序还算能用,需要稍微的修改一下。

网友:
程序员要下岗了

网友A:
让它写一段能自动识别JPG图像中的文字和字符的程序可以么?

网友B:
chatgpt就是个天才机器人

网友C:
这种自动写出来的代码有bug吗?除虫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动写出来的代码有bug吗?除虫方便吗?

大概意思都对,小毛病有一些,改改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tgpt就是个天才机器人

数据有点老,新东西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它写一段能自动识别JPG图像中的文字和字符的程序可以么?

回头试试,ocr应该不难,识别度要自己调

网友D:
再说一句让它优化一下,更简捷一些,它会做的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一句让它优化一下,更简捷一些,它会做的更好的。

像极了程序员

网友E:
这么强大?能跑吗?有没有bug

网友F:
未来定义高手的技能之一就是会让AI高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强大?能跑吗?有没有bug

要改一改才能跑,功能上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未来定义高手的技能之一就是会让AI高效工作

程序员一直都是这样的。让机器干活

网友(2023-04-25):
gpt如果问点冷门的程序问题,它还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提升是巨大的,让以前很大一部分人只有想法没有专业学习知识的人,一秒钟就拥有了很多专业知识。等于说无形中让你一生中学习的时间延长了好多年。

网友(2023-07-26):
有点像搜索引擎得扩展版,把以往传统的关键字搜索功能,帮你做了筛选并经过问过相同问题的很多人的验证

网友:
代码都不用敲了,只需看代码与小改参数,爽

网友:
程序员真的要下岗了,前几天想弄个判断信号频率然后对数据做软增益的代码,chatgpt上生成了一下,也是干的不错,不过调优还得有经验的人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