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概啥原因导致短路烧了

楼主(2023-02-15):
正品公牛。没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开机,吱吱声,短路烧了,烧的地方是电源灯那里。
拆开里面看,很干净,没啥灰尘阿,也没看到零火搭在一起。有大佬分析是啥原因烧不。这个修整下,是不是还能用的

网友:
呵呵,这就是一体铜的好处

网友:
限流电阻击穿吧,换一个搞定

网友A:
电阻炸了。一般是会断路,这个短路了。有替换件换电阻和LED指示灯,没有直接剪掉不要。

网友:
指示灯电阻烧了,换个就行

网友:
    如果通电还有电的话,可以继续用。以前我用个公牛的开关,一按开关,马上崩的一声起火花,马上拔掉插头,指示灯黑了,重新插上插座有电,就是没有指示灯,就这样用了两三年,到现在正常使用,不影响使用。这样情况的插头,我见过三个了,都是公牛的。

网友:
接触不良打火了吧?

网友:
时间久了电阻烧变值了崩溃了

网友:
酒精擦后刀片刮,刮完涂松香酒精液

网友:
可能是电阻表面有污垢然后受潮导致阻值变小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炸了。一般是会断路,这个短路了。有替换件换电阻和LED指示灯,没有直接剪掉不要。 ...

指示灯去掉好了

网友:
电阻体积太小,表面污染产生爬弧,最终炸裂了。

网友:
公牛插座不少都会这个问题的,我家里出现这样情况,就有3个了,不过不影响使用,只是指示灯没了。

网友:
指示灯限流电阻的阻值小了,功率不足发热导致烧坏,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始终搞不明白,厂商这个电阻为啥给的阻值都这么小,公司的插排一年不到,指示灯烧了十之八九,我把限流电阻改成150K,到现在两三年了一个坏的都没有。

网友:
限流电阻烧了,换一个。

网友:
我用了这么多插排感觉通电指示灯出问题的概率还是不低的。

网友:
电阻后面再串一个4007会让寿命成倍增加的

网友:
限流电阻爆了吧

网友:
排插灯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