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进来看看新买的耀锐YR1035+内阻仪是不是返厂维修过的

楼主(2023-02-15):
淘宝官方店买的,卖家说是smt缺件后加的,个人高度怀疑是二手维修过的

网友A:
别吓我。我的还在路上呢

网友:
后加的是肯定的,是不是翻新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后补的还好说,但是外壳花成这样

网友B:
拆开了还有保修吗

网友:
好多缺件啊,估计楼主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了还有保修吗

就是看到外壳这么多划痕才拆开看看,结果发现疑似维修过,保修就算了,反正99%的时间都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吓我。我的还在路上呢

你的回来也拆开让大家看看,有可能也是跟我的一样,毕竟有7天无理由退货,卖家把别人退回来的坏机修好再重新卖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收到就这样,问卖家也只会说运输途中造成,买到这样的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
正规厂都会清洗一下残留的松香,不会这么明显的,你这个也太严重了

网友C:
划痕 运输造成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嘛!

网友D:
原厂买的吗

网友E:
只要准就行,好像这类多少都存在补焊的现象,其实这样更准,人家校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划痕 运输造成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嘛!

我是看到划痕多才拆开看看的,不然我都懒得拆,毕竟基本都是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准就行,好像这类多少都存在补焊的现象,其实这样更准,人家校准了的 ...

如果是补焊当然就无所谓啦!但如果是原价买了个二手维修过的,那谁遇到都会不爽。毕竟维修过的再坏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

网友:
不爽退货吧

网友:
看来还是 DIY,虽然功能少点,但没有这种担心,心里踏实。

楼主:
不拆开不知道是这样的,拆开了又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