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第一现场D-261升级版行车记录仪开机过一会自动关机故障拆机

楼主(2023-02-15):
拆开电池已没电,把内存卡格式化(16G剩余400多M),千辛万苦找到数据线连接上可以正常工作,看来白拆了。内部卡扣固定前端面板,外部卡扣固定后盖,取得时候没注意把后盖卡齿损坏一个(拆开动作应是一推一拉)。

网友:
内存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行车记录仪好多这种故障,不光是这个品牌的,有的换电池能好,有的不行,估计是温度高了芯片虚焊吧

楼主:
内存卡应该没多大问题,我现在怀疑是车充头有问题,电池也没拆掉,用我的充电器充了会,拔了再开还是会启东工作一会

网友:
这些个东东,设计时没考虑车辆在外面经受的恶劣天气情况,不是高温就是低温及行车时的震动。所以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连接线接触不良,导致没有充电。

网友:
莫名其妙的故障,拆开就好先用着,不能用了换新的

网友:
这就是“拆了好”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失效了!

网友:
这种电池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