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改装一台220V/110V电压转换器

楼主(2023-02-15):
不知道是之前买什么送的,一直闲置,闲来无事拆开看看,发现内部空间挺适合改装,并且金属壳体也比较结实耐用,正好手头上有一块蓄电池充电板及若干零件,于是东拼西凑改装一台蓄电池充电器,手艺粗糙看看就好

这是拆开的样子,看外表以为是原装货,实际妥妥的山货

这块充电板是12V/6A的,实际充电电流在5A左右,可以了,毕竟加邮费22元

打开后可以看到采用的是环形变压器,不过已经损坏了

体积比较迷你

变压器侧面

改装比较简单,选好零件位置,打孔装东西就齐活了,后续在空余位置加个风扇 ...

网友:
原变压器经历过高温酷刑,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小功率的转换器吧,变压器好小。

网友A:
这变压器是怎么了……

网友:
变废为宝,手艺不错

网友:
哦,看到最后才明白,就留了壳。

网友:
这个环牛是不是烧了?
正常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
那么大空间用这么小的牛,看体积最多30W多。

网友:
手艺不 错 ,蓄电池充电器实用

网友:
折腾是对技术的信心,其实大多使用频率都不高,基本吃灰。

网友:
估计是拿来插110v的电饭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是怎么了……

生活压力大,工作条件严酷,活不下去了。

网友:
简陋  充电器 一般都会用好的 ……

网友:
电路板与底壳绝缘怎么做的?看扎带绑的,可靠不

网友:
原变压器有200W?虚标太严重

网友:
给ps2游戏机用的

网友:
变废为宝,就利用了个外壳。

网友:
看这夹子,是给车用铅蓄电池12V充电。12V/6A充电板才22元,链接提供一下。我准备进一块。谢谢!

网友:
用在原装游戏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