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只富格锂电热熔胶枪

楼主(2023-02-15):
某宝19.9购买,做工还可以,线材都是耐热线,就是焊接比较随意,还有加热比较慢,应该是电池问题,电池上无标不知容量,后续换个动力电池看看。

网友:
看起来用料挺简陋的。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看起来还行吧,充电还有芯片

网友:
请问18650一次充电能用多少时间?

网友:
高端的话应该是带温控吧。

这种是不是只要打开就一直通电,所以加热慢?

网友:
才一节电池的加热快不了哪里去,12V的话就好多了。

网友:
日常使用无线电池款用着方 便

网友:
功率太小了加热慢

网友:
这个太简陋了,感觉还是用220V电加温的速度更快更好点

网友:
才添置了一个220v的热熔胶枪。

网友:
这充电热熔胶枪价格可以不用托着电线干活方便多了挺好

网友:
我的那个和这个一样,扳机不好使了 想热熔得用手往里推

网友:
有线的加热快些,家里用可以不需要无线的

网友:
里面看着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
这货本来就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之前9.9也买了一把,还把电池换了,原来的只有1000mAh左右,换了个3200mAh的,不过加热太慢了,而且温度还差点

网友:
一节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
买过这个牌子的充电钻,也是不到20,日常用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