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电子腕表保养

楼主(2023-02-15):
媳妇结婚买的,不贵,但是意义长远,只修不换。就是电池几乎每年都要换,十年的腕表了,除了换电池还需要保养啥?目测密封圈没有渗水,也没看到齿轮啥的

楼主:
家里另一块石英表几乎2-3年才换一次电池,这是啥情况?

网友:
正如扫秒机芯有的费电有的省电,看线圈的粗细,偷工省料就用细的线圈,价格便宜

网友:
应该尽量用好电池,减少开盖次数,减少螺丝螺孔使用次数
平常环境下落灰杂物等等,都会加速各部件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另一块石英表几乎2-3年才换一次电池,这是啥情况?

测量一下2个机芯的耗电情况,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A:
电池尽量使用SR(氧化银)电池,LR(碱性)电池容易漏液。

网友B:
小的那块外形和我媳妇大概二十年前买的一对情侣表的女表很像,表带不一样。那对表小三百块,走时很准,可惜我那个表玻璃盖摔坏了没的换。
前年在拼多多一分钱买了个表,儿子用了大半年,表带断了。然后在论坛有人处理库存手表,28买了个,儿子现在还在用,就是电池半年一换。

网友:
电池买好一点的,会耐用一点。
另取决于表,表差一些会比较耗电。

网友:
一年换电池有点功耗大

网友C:
日本机芯,基本都是一年半左右吧
同电池的瑞士机芯,能走2年左右

当然了,你这521电池本身容量就小,没办法,为了体积就只能用小电池了
常见电池至少626的,直径6mm,厚度也多谢,容量自然就大了
927电池的最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机芯,基本都是一年半左右吧
同电池的瑞士机芯,能走2年左右

说的对,女士表小巧,电池尺寸也小,容量自燃就小了。男士表电池要大一圈

网友:
楼主是个有情怀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那块外形和我媳妇大概二十年前买的一对情侣表的女表很像,表带不一样。那对表小三百块,走时很准,可惜 ...

这表是同事专柜拿的,据说是钨钢,机芯耐用,牌子忘了,友情价300+

网友:
521容量小,LR容量又小于SR,尽量用SR,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尽量使用SR(氧化银)电池,LR(碱性)电池容易漏液。

天天戴的,不怕,没电直接换了,基本没机会漏液
不常戴表的,那没办法了

楼主:
看了下背面,斯诺登威8035,国产石英表

网友:
看到这种电池我就后悔了,,我的天梭prc200,,,就是图便宜没换进口电池,,,漏液报废了.....

网友:
换好一点的电池,走时会久一些

网友:
瑞士机芯省电

网友:
我也是两个表,也跟你这俩外形差不多,后来懒得换电池,就买了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上大电池的,几年也不用换
也不会因为没电偷停而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