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上瘾了,键盘也改锂电(acer OKR130)

楼主(2023-02-15):
年前换了键盘,好用,茶轴的。

用的是AAA电池,一周多就要充电。

早起改了,用旧手机的淘汰电池,费时1小时。
改锂电主要是充电方便,随时可以充,不影响使用。过程没拍,都知道是各种咔咔咔的过程。
没有小圆锉,电钻头开的孔,忽略吧

网友A:
为什么都不带大小写灯

网友B:
无线键盘不是应该很节约电吗?我的一个键盘用1节AA电池可以管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不带大小写灯

不带的,其实没必要,几乎盲打,不看键盘的。大小写切换直接看屏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键盘不是应该很节约电吗?我的一个键盘用1节AA电池可以管1年

啊,我的这个是蓝牙/2.4G无线双模的,蓝牙模式费电,和蓝牙鼠标一样费电

网友:
个人感觉改不改都无所谓,键盘的耗电非常低。

网友C:
原来估计是两节5号,或者两节7号电池吧
改锂电,顺便加了充电电路吧

这种小键盘是真的便携,特别喜欢
但是我经常折腾电脑,没有F系列按键还得配个键盘,索性就放弃了
目前我用的82键盘,84键这种,有home,end,page上下,网页用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
这口开的,差评

网友:
电压合适就好

网友:
这口子应该是刚开始就开大了吧,应该先开小点,再一点一点挫

网友:
好歹也来几张内部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估计是两节5号,或者两节7号电池吧
改锂电,顺便加了充电电路吧

主要就是便携,产品的不清楚,diy的这种小键盘都是软件分层的,可以分层使用全键,不过还是不方便,如果是固定办公室的话还是104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不带大小写灯

无线基本都不带,我放弃无线机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网友:
口开的太随意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估计是两节5号,或者两节7号电池吧
改锂电,顺便加了充电电路吧

我也喜欢这种有home end和方向键的小布局的键盘。说下你用的型号吧。

网友:
用电烙铁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键盘不是应该很节约电吗?我的一个键盘用1节AA电池可以管1年

不一定,我有的鼠标一节5号电池用半年,有的就半个月,当然都不是啥好鼠标,贵的可能要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