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豆浆机里面的密封圈是这样安装的吗?

楼主(2023-02-15):
密封圈老化了,准备自制一个,放了大概有一年了。记忆力现在不好了,忘记密封圈安装顺序了,估摸着像图片这样安装的,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网友:
轴有点生锈腐蚀了,可能会漏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美的破壁豆浆机,密封圈比你这个苗条多了

网友A:
安装错是不能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错是不能防水的。

对,所以我向各位请教

网友:
这个电机也太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橡皮圈在前面吧,轴穿过外壳还要上一个卡盘的。我是猜的,不确定哈

网友:
得结合外壳综合考虑

网友:
轴有点生锈腐蚀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上点硅脂润滑一下。

网友:
顺序没错。轴上的锈要清理干净,不然O型圈起不到密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