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的蛋疼,又买了4个阿卡西斯阵列硬盘盒

楼主(2023-02-15):
这几天买了7个阵列硬盘盒,3个麦沃,4个k阿卡西斯,今天来用一个吧

阿卡斯西产品的包装一直是这个蓝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一个风格

金属拉丝外壳,说实话,做工很一般,外观也比较难看,比麦沃的颜值差好多

里面的构造阵列开关在里面,这样的话切换模式不太方便啊,还有,对模式的命名和麦沃的不一样,真的会搞混。这里的span模式就相当于麦沃的large

最让我不满意的是,内部插上硬盘无法固定,需要套上外壳,上四个螺丝才可以,问题是从外面固定里面的硬盘,很容易错位,上螺丝的过程那叫一个心碎,强烈建议阿卡西斯改一下这个缺德设计

最后又找了2个500的合成一个1t的哈哈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各位,这种硬盘盒阵列不稳,如果使用r0,或者r1,意味着要同时读写,这个很容易造成硬盘读写不同步,数据损坏或丢失,搞真的阵列还是去买硬件的阵列卡吧,为了能多用几天,记得选span模式啊
补充一点,刚刚试了一下,这个硬盘盒配的电源线和市面上能买到黑的2.5和3.5线的是不通用的,应该是正负极是相反的,大家如果要配线,注意一下

网友:
不稳定,你还用?不怕小姐姐跑了?

网友:
机械硬盘的好用处?笔记本的有点贵,

网友A:
笔记本盘太贵了
3.5盘接硬盘盒又太坑爹了
上次一块希捷3T的3.5盘 塞到希捷的盒子 希捷原装的电源 原装的线
结果把磁头搞坏了。。。
认盘慢 还滴滴滴响

网友B:
七个盒子,每个按两个硬盘算,至少14个2.5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个盒子,每个按两个硬盘算,至少14个2.5寸盘!

没啥,硬盘够了

网友:
有一种双TF转记忆棒的就是顺序接上两个容量

网友:
如果要花钱买,还不如直接买硬盘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盘太贵了
3.5盘接硬盘盒又太坑爹了
上次一块希捷3T的3.5盘 塞到希捷的盒子 希捷原装的电源 原装的线

3.5存盘的启动电流比较大,电源可能带不起来

网友:
硬盘盒收藏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存盘的启动电流比较大,电源可能带不起来

感觉是希捷的盘对电流要求比较高

网友D:
楼主近期是不是发财了,一下子买这么多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近期是不是发财了,一下子买这么多盒子。

听说今年太阳活动会达到每11年的最高值,搞不好人类最后一年了,所以豁出去了

网友E:
大哥,是太阳氦闪要在今年爆发了么?

网友:
用的双盘位硬盘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是太阳氦闪要在今年爆发了么? ...

其实太阳每十一年大爆发一次,十一年前地球差一点被命中,今年正好又是一个第十一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上一次那么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