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电池给电池充电

楼主(2023-02-15):
汽车12给电动工具电池充电

网友:
直接用电瓶的电,估计很快汽车电池就会报废。如果把车子启动来充电,那油钱是很贵的。

网友A:
以前听随身听的时候用4v的铅酸个随身听里面的镍氢电池冲电,感觉充电之后特别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随身听的时候用4v的铅酸个随身听里面的镍氢电池冲电,感觉充电之后特别耐用 ...

那当然,既不是火电也不是水电,而是酸电……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啊,偶然的一次给工具补电还行,长久用不合适吧。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需要加充电管理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听随身听的时候用4v的铅酸个随身听里面的镍氢电池冲电,感觉充电之后特别耐用 ...

以前随身听那个外置电源叫什么了?也叫充电宝吗,那个东西正负还能插反

网友:
卤煮这是干完一个项目,开车去另一个项目途中,给电动工具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既不是火电也不是水电,而是酸电……

这回复有点牛,解释透彻

网友:
12升压转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随身听那个外置电源叫什么了?也叫充电宝吗,那个东西正负还能插反 ...

算是充电宝的老祖吧?两格的铅酸电瓶阻容降压的充电电路,聚光灯珠手电。极性可变的十字插头输出。

网友E:
电源的输入功率是12v 2.8a     升压模块出来的电压21v 2.7a   能量不太守恒啊!

网友F:
逆变转换以后再充电,可能对两边的电池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逆变转换以后再充电,可能对两边的电池都好。

楼层回复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输入功率是12v 2.8a     升压模块出来的电压21v 2.7a   能量不太守恒啊!
...

是对的。楼主是双路12V电源并联输出(应该是楼主电源单路电流太小,功率不足,所以用双路并联),12Vx2.8Ax2路=67瓦,输出显示是21.1Vx2.73A=57.6瓦,DC-DC模块效率57.6/67=0.86还不错。

逆变器没有看到,电瓶也没有看到(应该是楼主用电源模拟电瓶在做DC-DC模块的测试吧)。

网友:
工地上难道没有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回复有点牛,解释透彻

嘿嘿!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核电啊!所谓的老烧友听得都玄乎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对的。楼主是双路12V电源并联输出(应该是楼主电源单路电流太小,功率不足,所以用双路并联),12Vx2.8A ...

还是你观察仔细。我大一眼一看, 没看到电瓶给电池充电,只看到了一个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