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0块钱捡了一个不知名的平板电脑

楼主(2023-02-15):
拍照搜索也查不到,外壳铝合金的 浑身也没有螺丝固定 难道是个人DIY的 刚插上手机充电线 按钮开关貌似没效果 万能的小伙伴给参谋参谋 谢谢了

网友:
也许是个便携显示器,接HDMI看看?

网友:
这就是个显示器

网友:
只是一个TYPC供电的便携显示器而已,不是平板!

网友:
哈哈,捡东西还要花钱啊

网友:
不能开机吗?

网友:
是一个便携显示器,看看能不能开机,这尺寸好的卖200多

网友:
便携显示器,东西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看接口,两个C口一个HDMI一个耳机孔,还有一个电位器两个喇叭孔,大概率是楼上说的DIY便携显示器。

网友:
像个显示器

网友:
小心,这是三体人攻击我们的新方式

网友:
这是便携显示器,不是平板电脑。

网友:
便携显示器?接上电脑看看。

网友:
没拆开看下,拆开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试试PD的高功率充电器看能充电不?我看还是像一个平板

网友:
够商务,通电试试

网友:
50块的东西还不错

网友:
应该只是个显示器吧

网友:
便携显示器,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拆开看看啥情况还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