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量产怎么一直pretest呀?

楼主(2023-02-15):
两个主控,一个上边双贴的两片原来903上不能识别的128G镁光,几分钟就量产完了
这个主控双贴的两个16G东芝,量产了7000多秒,居然盘符没有了,关键是还没有量产成功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你机器是不是AMD平台,如果是的话那就无解,慧荣主控开卡和AMD平台有兼容性问题,很容易卡在pretest实际上已经掉盘,并且整台机器的USB都会失效,插拔设备不会识别,除非重启电脑(此时重启会一直转圈,需要手动按reset),并且东芝颗粒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解决方法是换一台Intel平台的电脑,并且尽量用2.0接口开卡。
如果不是,那么需要检查一下SB4 SB8这些跳线,一般来说东芝颗粒需要短接这两个,否则会有各种莫名其妙的bug,包括但不限于不认盘、发热、3.0下不识别、格式化失败、卡死在Verify ISP、报坏块过多、跑圈掉盘等
按道理3268配DDJ DDK DDL都是非常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是不是AMD平台,如果是的话那就无解,慧荣主控开卡和AMD平台有兼容性问题,很容易卡在pretest实际上 ...

把所有的跳线都按说明改了一下,终于可以正常量产了。

网友:
amd平台,三块一样的板子,开了两个,另一个死活不行,真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