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2262en板子上3星V6要改电压

楼主(2023-02-15):
前两天有大佬发的软件,看见里面有支持V6的,碰巧有几颗没有地方用,搞来用,
买了下图的坂,电压是1.2V的颗粒供电,可能要改为1.8V的才可以开卡,现在开卡报READ FLASH ID FAIL
用EZTOOL可以看见FLASH id

帮看看有哪位搞过此版的大佬,动那颗电阻是转1.8V 的,谢谢

网友:
SSV6跑高频的要求就是1v2

网友:
2262有3DV6固件么?我知道2263XT有

另外,这个板子明显都是分立元件,就是普通的SOT23-5,改它跟改2246EN、2258XT U盘的电路一样。去看看DC-DC电路,SOT23-5的怎么改,照着改就可以了

正常V5 V6都是1.2V,默认一般不用改。你开不了先检查是不是固件不支持

网友:
确定可以用转街贴?

网友:
电源芯片应该是sy8089,最靠近电源芯片的两个电阻就是FB电阻,一个上拉一个下拉,万用表对着规格书量一下就知道那个是那个,再对着规格书换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不是很懂,这样改不会连2262的核心电压也跟着变了?

网友:
三星V6有272?

楼主:
贴错转接贴了,后面改了才上颗粒的

楼主:
选配置文件后,出错的都不一样

选1024G

512G

256G

我现在是贴2片CKGY8J5C

楼主:
设置了一下dram,现在错误变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了一下dram,现在错误变这个

楼主:
真是 每次设置,错误都不一样

楼主:
下载了家园“棉1992”的开卡简介,开好了256

看看用不用得了

网友:
这个强,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