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佬们看一看这个PDD买的一拖三插板做工怎么样?

楼主(2023-02-15):
只是充个电的话有没有问题?

这是拆开后整体,铜条怎么和铜线混着用?

这USB部分做的怎么样?充电不会烧什么吧?

网友:
2个240W超级冲应该没问题

网友:
铜线更安全

网友:
还是那句话 大厂的头子不比那强

网友:
插座给功率小用电器没问题充电USB最好给LED灯用用

网友:
充电口小功率用用,两口加一块500mA吧,1A估计也能达到,但是得热

网友A:
带USB的插座我是抗拒的,长期在线待机,浪费电不说,还有起火风险。

网友:
充电口小功率用

网友:
做工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USB的插座我是抗拒的,长期在线待机,浪费电不说,还有起火风险。

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对呃,这个USB口我也只是方便备用而以,费电确实不划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带载小电器还可以用用。

网友:
能用一般般

网友:
杂牌的插座尽量小功率使用,不知道耐火性能怎么样.

网友:
凑合用用吧,好东西还得看好做工

网友:
充手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强电部分 还是不要贪便宜,万一就不好了
带usb的排插不喜欢,发热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带载小电器还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