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也改个无线键盘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3-02-15):
键盘使用的是2个7号电池,没有电时找7号电池不方便,手里有些小容量的锂电池,我就简单粗暴的给它外接一个锂电池,加个插头方便充电,充满电可以使用一年多。即使电池在没有电时,充电一分钟,也完全可以使用一个小时,很方便。

网友:
键盘很省电的

网友A:
这确实简单粗暴,不会搁着键盘放不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简单粗暴,不会搁着键盘放不平吗

不会不平,键盘底板有突起的脚,电池没有超高。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

网友B:
直接4.2V就能用麽,两节4号电池不是3V麽

网友:
我家煤气灶我也换的锂电池,原先是1号的炭电池,买起来太贵了,就用了个18650电池接上去用

网友:
键盘真没这必要,2节电池能用2年,到是鼠标可以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4.2V就能用麽,两节4号电池不是3V麽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4.2V就能用麽,两节4号电池不是3V麽

有的里面有ldo,有的芯片就宽电压的,3v改锂电大概率没事

网友:
如果键盘里面有空间,锂电内置就美观多了。

楼主:
其实3V的用电设备,基本上都可以使用满电4.2V的锂电池,我家的空调遥控器和灯的遥控器,我全部都改成锂电池的,也使用有3年多了,都正常使用。我是把它们改成统一的插头,方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