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阿里斯顿电热水器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3-02-15):
家里用了十多年的阿里斯顿电热水器,几个月前出现不能加热的情况,由于这是三档加热功能的,通过设置,发现最低加热档可以使用,就懒得处理了,但加热实在太慢,一个人洗澡完毕,得加热一个小时后才能轮到下一个人洗澡,实在无法忍受。之前猜测是加热棒断路,都已经在某宝上找好替换件了,不过为了避免退货,还是决定先开盖检查。

开盖看到电路板和接线,发现其中一个弹卡接子烧断了,突感幸运

放大看,接头都已经烧到碳化了,把板子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发热棒两端,没断路也没有短路,太幸运了
然后用锉刀把烧糊的地方处理干净,露出金属部分,再找一个弹卡接子

上电测试这个高档输出继电器的电压,正常

把弹卡接子接到发热棒接头,继续试机,

并用多功能智能功率计监测热水器工作时的功率,以确认加热是否正常

经过处理,原烧断的那路1200瓦发热棒正常工作,加上原正常的700瓦发热棒,满功率1900瓦加热,又可以畅快洗澡了

晒一晒本次用到的工具

网友A:
十几年了,里面的水垢是不是有30斤了?

网友B:
可以说明一下您的处理法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了,里面的水垢是不是有30斤了?

基本上每2~4年拆出发热棒组件,对发热棒进行清洗和内胆清洗,每次清洗,挺多水垢的

网友C:
请问水垢是用什么东西清理的?我的小厨宝有8年了,最近开大水感觉出了好多杂质,看到这个贴才知道要换镁棒,先准备一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水垢是用什么东西清理的?我的小厨宝有8年了,最近开大水感觉出了好多杂质,看到这个贴才知道要换镁棒 ...

我是把储水电热水器卸下来放地上操作,内胆里的水垢是脱落的,只要冲洗就能倒出来,,发热棒上沾着的,跟珊瑚礁/石灰岩一样,很硬,我是用刀削,物理方式清理,没用到“柠檬酸”这类可溶解水垢的化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明一下您的处理法法吗?

因为这个故障是连接线的接子烧糊断路了,算是维修届中最幸运的故障, 简单打磨发热棒接口烧糊的金属,尽量确保导电性能,电线侧就是换了个新的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