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11-13主控特殊颗粒(L06B系列)量产设置方法

楼主(2023-02-15):
ps3111-s11-13主控特殊颗粒(L06B系列)量产设置方法:
1.量产工具版本为:ps3111-s11-13--2.270或2.232、2.2.20均可;
2.闪存颗粒为L06B系列,单数CE。比如1.3.5.7......;
3.问题盘通过桥接USB3.0工具接入电脑,桥接芯片JM578、ASM153E均可,其他未试;
4.打开ps3111-s11-13--2.270或2.232、2.2.20,点刷新识别,未识别时短接ROM上电识别;
5.双击蓝块后看弹框内颗粒CE布局及编号;颗粒CE布局应为单数1.3.5......;

6.打开参数设置,点编辑,敲两个空格,点亮测试站,下拉选04-MP,点侦测,若支持则会下拉显示与弹框内相同的颗粒编号,后辍应为L06B;

7.将L06B转B0K选项打勾,这时侦测栏会弹出下拉颗粒编号列表,应为六组编号,后辍均为B0KB,任选一组,一般直接选第一组;

8.回测试站,将04-MP改为01-eraseALL,即将量产改为清空,总容量、CE数量均选自动,pretest选0或1,即出厂或继承,一般选0,即出厂,其他选项一般默认,右边点保存;

9.回主窗口,点刷新,再点开始,一会就会PASS;点一下刷新;

10.回测试站,01-eraseALL改为04-MP,即将清空改为量产,再点侦测,弹出下拉颗粒编号一组,后辍应为B0KB;

11.自定义容量打勾,填与盘子外壳上标出的容量,pretest选0或1,即出厂或继承,一般选0,即出厂。总容量、ce数量均选自动;

12.sata速度及其他设置按下图选定:

13.剩下选项系统默认;右边点保存,回主窗口,点刷新,再点开始,进度条走到四分之一时若出现M_05错误,不用担心,这是量产工具的一个BUG,不用管,再点刷新,点开始,进度条很快走完,PASS!量产成功!

14.这个帖子核心点:将L06B系列MLC单数CE颗粒转为B0KB单数CE颗粒,实现增容开卡,顺序是先识别,再转换,再清空,最后开卡,坏块模式首选出厂,次选继承。
15.核心点2:本次量产中,颗粒为L06B单CE三贴MLC颗粒,每贴32G,三贴总容量96G,转为B0KB单CE三贴TLC颗粒,每贴增容16G,三帖合计增容48G,96G+48G=144G。量产开卡若选144G,因有坏块,实际容量达不到144G,量产工具无法支持144G选项,只能向下选128G或120G,均可顺利开卡!

网友:
兄弟,那个图片的水波纹太大了,看不清啊

网友:
应该用截图

楼主:
后续补充:ps3111-s11-13--2.270或2.232、2.2.20三版开卡工具,总容量设置中锁定的144G以下的136G、128G、120G、100G等均可顺利开卡!这意味着,磁盘长期使用磨损坏块逐步增加后,可逐步减容量开卡,最大限度延长磁盘寿命!即首次开136G,再次开128G,三次开120G,四次开100G..............

网友:
这图片看得老眼昏花

网友:
图片给差评

网友(2023-07-13):
估计是用座机拍的看得头晕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这不知道试了多少次出来的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现在马上试试。

网友:
正在按照你的方法开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L06b颗粒还是老老实实当mlc 用,没必要为了多那点容量,缓外搞得很差很差,l06b直写300多多好

网友:
长江颗粒一直不会

网友(2023-09-03):
感谢分享技巧,就是照片看着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L06b颗粒还是老老实实当mlc 用,没必要为了多那点容量,缓外搞得很差很差,l06b直写300多多好 ...

同意,TLC都要想方设法弄成SLC,都DIY了,还在乎那点儿容量吗?

网友:
楼主,这图片看得老夫差点就挖眼珠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