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40kHz超声波振子换能器上的手写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3-02-15):
有幸得到几个这样的超声波换能器,  有内六角螺丝的那个地方都手写着好像 "计.94" 的样子, 请问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是网上别人的图片, 也有手写数字

另外请教下这种振子的驱动问题, 成品电路板都是类似节能灯镇流器 电子变压器的样子,
都有两个功率管, 一个三绕组的变压器(或互感器)
但是超声波振子驱动板有两个变压器(可能多了一个电感), 多出来的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是因为振子有些接近容性负载吗?
手头有些60W的卤素灯的电子变压器, 调整次级绕组再加一个电感就可以驱动这个东西了吗?
电压要调整到700V吗?  这么高的电压好害怕

网友:
这个真没有注意到,拆个几个超声波

网友:
QC写的字吧,只有厂里的人能看懂

网友A:
39.86,实测的工作频率39.86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86,实测的工作频率39.86KHZ

高手,一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86,实测的工作频率39.86KHZ

看来多个并联的时候要买一样频率的啊

网友B:
这个超声波换能器可能是超声波清洗机上用的,频率是40KHz,标示的数字确实是实际震荡频率。对于两个变压器,一个是驱动,一个是输出,你找一下超声波清洗机电路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39.86是振头的实际工作频率,也就是40K的标准类型,买市场功率一样的40K就行,频率越高适合清洗越精密的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86是振头的实际工作频率,也就是40K的标准类型,买市场功率一样的40K就行,频率越高适合清洗越精密的物 ...

多谢介绍这些知识, 我说那些洗汽车齿轮的用28kHz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超声波换能器可能是超声波清洗机上用的,频率是40KHz,标示的数字确实是实际震荡频率。对于两个变压器 ...

我看过电路图, 其中一个变压器是就是一个单线圈的电感, 和振子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
工业用振子,比那些小片片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