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技改一RTL8812CU芯片的AC1300无线网卡卡死系统启动

楼主(2023-02-15):
话接上回,曾说到用了多年的网件无线网卡WNDA3100V3出现自家APP在WIN11系统占用100%CPU的问题,咱不懂软件,就卸载了驱动,下载了不带APP的独立驱动。

结果就造成了我长达几个月的下载断网故障,一直没以为是网卡驱动问题,(实际是忘记了换驱动这回事),直到某天发现古老的驱动文件备份,顺手安装了一下,解决了,又想起这驱动界面会占用CPU。

决定重新买个网卡。

于是就在淘宝收无线网卡,看到一款AC1300的网卡居然只有20多元,就试试吧。用券后21块5到手。

回来试机一切正常,直接收货好评返现3块。

过一会,儿子开电脑卡死在BIOS界面,想着电脑也没动过啊,于是拔掉网卡,电脑正常启动,重复几次都这结果,但是电脑启动后插上是好的,电脑重启也没事。

上网一查,好多人评论有这问题。

找卖家,卖家直接承认有这问题,且立即答应赔偿5元了事,我这是不能用是5块钱就能打发的么?

卖家同意退货,但是要垫付邮费,半夜了,就此搁置。

第二天想想,人家的红包也拿了,邮费寄来寄去的也麻烦,就接受了返现5元的建议,相当于13块5买了个不能用的网卡。

决定改,这卡自带驱动,就是第一次插上,我的电脑里多个光驱,里面是驱动,安装上以后,光驱就没了;应该就是这虚拟光驱自带AUTORUN导致BIOS想从光驱启动而卡死,想着把8M闪存去掉试试,结果插上不能识别卡。就想着延迟网卡启动吧,查看电源部分,DC-DC是一个5脚的同步整流芯片,网上搜一圈,大概是跟SY8089,LN3436之类的兼容芯片:

1脚是EN,启动电压1.5V,关闭电压0.5V:

既然有EN给它加上积分电路,让电压上升慢一些就是了,en的上拉电阻在线测试96K,应该是100K的,于是先飞线,准备测试:

在软件上仿真了一下,做了几个方案,第二个是想加快断电后放电速度,这样关机后,马上再开就不用等了,实际没采用:

直接利用天线的接地点,焊一根负线,用一个100uf贴片电容做焊点,在肚子上焊接75K电阻,用于调节合适的时间兼放电,这个电阻不能小于40K,否则分压电压低于1.5V永远也打不开了,最好51K以上:

结果测试时间太短,感觉只有3秒多,可能是这个丝印A207AA的芯片打开电压更低吧,于是直接并上一个470uf的电容,这下好了,延时长达20秒:

整体就这样布局的,盖子也没压力,插上电脑开机后,都进系统了,才听到叮当一声,USB上电了.

就此问题解决,有人会上说,进BIOS调整一下启动顺序就可以了啊!是的老电脑可以调,但是新的电脑设备不插上是看不到的,也没有调的选项,插上呢,直接卡死,根本进步了BIOS。

欢迎加分。

网友:
这都被你想到了,高,实在是高

网友:
高手!深层了解技术细节!

网友A:
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个网卡是可以热插拔的吧,开机以后再插上就行了吧

网友:
商家还算不错,直接承认有问题。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拆flash用编程器把虚拟光驱编辑掉,结果是硬改

网友C:
不插网卡,进BIOS后再插入网卡,是否可以调整启动顺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个网卡是可以热插拔的吧,开机以后再插上就行了吧

我是台式机,内置了的,放在外面不好看,不符合我简洁的习惯。

在台式机面板和内部金属壳之间刚好放蓝牙和网卡之类的,不影响信号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拆flash用编程器把虚拟光驱编辑掉,结果是硬改

是个好办法,有空搞一下试试。

因为光驱文件里有AUTORUN文件,估计光驱还开启了启动属性,其实开启一般数据盘属性应该就不会卡了,厂家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插网卡,进BIOS后再插入网卡,是否可以调整启动顺序呢?

进BIOS插上,bios立即卡死,拔掉也不会恢复,必须重启。

目测就是对UEFI比较敏感,公司的传统BIOS拔掉后就会立即不卡了,因该是网卡底层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台式机,内置了的,放在外面不好看,不符合我简洁的习惯。

在台式机面板和内部金属壳之间刚好放蓝牙 ...

你把无线放在了前面板和机箱之间了吗?不好取出来吧

网友:
估计散热问题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得改存储器,这样不方便,用winhex打开备份的固件,找到光驱文件的地址,一般是明文,直接全部填00,让文件破坏掉,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还是得改存储器,这样不方便,用winhex打开备份的固件,找到光驱文件的地址,一般是明文,直接全部填 ...

我曾去掉闪存,插上听到叮咚,但是就不识别网卡了,估计某些底层是放在闪存上的。

但是网上也有卖不带闪存的8812CU,应该是有跳线设定什么的。

网友:
网卡有缺陷。。。

网友:
高手,厉害,佩服

网友:
高手,我是菜鸟,学习了,我想到另一个问题,这种自带驱动的网卡,里面的驱动是以虚拟光驱的形式保存的,但是如果网卡有新版本驱动,有办法更新闪存里自带的驱动包吗?

网友(2023-07-27):
老哥我也买到了同款,也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不稳定,插上之后点点整个系统直接就死机,我找了个.44的驱动更新了一下,比之前强,算勉强能用了,我就测了下速度。
您猜怎么着,20mb/s,aida64一看,usb2.0的口子,你说这谁能想到,8812cu支持3.0,我想直接飞线换个3.0的口子,不然这东西他是又慢又不稳定。可惜全网找不到规格书,不知道接哪个脚。

网友:
高手,  这样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