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16G优盘量产成了4G

楼主(2023-02-15):
16G量产成4G

网友:
可能本来就是4G的

网友A:
是不是参数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没选对

设置了,最多能量产成5.7G

网友:
本来就是4G的

网友:
16是扩容出来的。

网友:
被还原了

网友B:
我昨天做了一个,32G的颗粒只开出来4G不到,两千八百多个坏块儿

网友:
本来就是4G的flash吧?原本的16G是扩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做了一个,32G的颗粒只开出来4G不到,两千八百多个坏块儿

都是不合格的内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没选对

参数都试了无数次

网友:
楼上说本来4G的都别瞎猜了,从闪存ID看,闪存真实容量是64G的,量产出来的容量少,可能是闪存有瑕疵,屏蔽掉了大部分。

改改设置,尤其是ecc值,看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16G

网友:
小点就小点吧,起码用着放心啊,16g的应用范围其实和4g差别不大

网友:
64G黑片 ECC开小了就这样了
质量本来就无法按照正常U盘上市的

网友:
我以前128G,量产出只有16G,量产工具还很难找,网上便宜U盘都是这样的。量产后一般用用

网友:
应该是体质差了,该丢就丢了吧

网友:
我弟买过个假盘,32G扩容,MW的主控,拆开看颗粒型号,Hynix降级片,型号容量4GB......   然后贴芯邦上,好像量产了2次,之后变成了2GB,用来传送个资料什么的流畅的一比,好用极了,没有出任何问题

网友:
是不是量产成了pslc模式,所以容量越来越小?

网友:
强制半容量?芯邦的强制半容量是MLC一半,TLC和QLC都是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