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的排水管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楼主(2023-02-15):
堵了好长时间,今天拿钢丝捅一捅,感觉里面有个东西会动,好像是有一个有回弹能力的东西,从下往上捅,捅到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捅动,把钢丝抽回了一点点,就听见哒的一声,钢丝就被往下顶了一点,这个行程非常固定,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冰箱的铭牌上游补偿开关和速冻开关,实际上冰箱里只有一个温控器,没有别的开关。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样发视频,那个附件就是视频,请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A:
大哥把后面盖板打开。
看到压缩机,上面有个接水盘。
应该是捅到接水盘了。

直冷冰箱,用个2平方电线就可以疏通了。接水盘可以慢慢拿下来,是用止震泥黏在压缩机顶上的。。。

网友:
压缩机有个水盆。 排水管的水到这里冷却压缩机

网友:
可以估一下捅进去的长度,不过既然说堵了应该就没有捅到底,到底就到压缩机了,没到底还堵着估计就是遇到排水管内结冰了,我遇到过
我当时是直接焊了个t12怼进去小功率加热怼通的

网友:
排水管里有冰块

网友B:
楼主说了从下往上捅,说明下面的接水盒人家知道的,我估计就是一段冰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把后面盖板打开。
看到压缩机,上面有个接水盘。
应该是捅到接水盘了。

我是从下面接水盘的位置往上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从下往上捅,说明下面的接水盒人家知道的,我估计就是一段冰溜子, ...

明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下面接水盘的位置往上捅的

那看错了,你拿出来用尺子或者直接比划。。。
因为疏通顺利一般是上往下。。。

您看下位置吧。基本款直冷冰箱里面是没东西的。
但有可能有吸管啥的掉进去,出厂进水口那里有个过滤器。。。很多人都丢掉了。。。

网友C:
要从上往下捅,你说的可能是回弯

网友D:
只有一根管子,下面到接水盘,接水盘里的水靠压缩机工作时的热量蒸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从上往下捅,你说的可能是回弯

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是弹簧或者什么,绝对不是物体自由下垂的那种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根管子,下面到接水盘,接水盘里的水靠压缩机工作时的热量蒸发

就是怕里面有啥没见过的机关,把他硬捅给捅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是弹簧或者什么,绝对不是物体自由下垂的那种力道

可能是个波纹管

网友E:
排水管里啥也没有 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个波纹管

直筒的,有一段露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水管里啥也没有 拆过

等两天买个摄像头放进去看看

网友F:
冰箱的排水管是直通的。冷藏室里的水自动流下去,没有必要弄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冰箱的排水管是直通的。冷藏室里的水自动流下去,没有必要弄那么麻烦。

捅来捅去,捅不动了,就捅到了一个有弹力的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