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修复 摄像管 JVC GX-N5E 摄像机

楼主(2023-02-15):
修复一台JVC GX-N5E摄像管漏气 无图像显示的机器 几经周折从朋友手上 讨来一台坏GX-N5E机的管子 拆开后 发现原机 红外滤光片发霉了  后经清洗 (试了很多方法 酒精 洗洁精 洗板水 除胶剂都不行 后用钢丝球擦可以清除 玻璃硬度高于钢丝球 不用担心刮花玻璃问题 )安装  换了管子 现该机已正常工作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台机器的 因为其外形漂亮 他后期的摄像管机器比他成效要好 可能因为外观 和内部超大的crt  所以才费力气修复  颜色的对比度有点不正  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再调一下  加上我用的液晶屏颜色也不准  镜头内部还有霉斑没清理 那些都是小事情,后面再弄 现在能出图像就好了   修复注意事项 小心高压 管子的上下水平一定要装好  与前置预放器的触点卡紧 用手机发帖 文安配图不是很漂亮 凑合着看吧
wechat_upload167646023463ecc0cab3f75
wechat_upload167646023663ecc0cc50297
wechat_upload167646023763ecc0cd9084a
wechat_upload167646023963ecc0cf120dc
wechat_upload167646024063ecc0d04e99e
wechat_upload167646024163ecc0d1bca91
wechat_upload167646024263ecc0d2edc83
wechat_upload167646024463ecc0d495676
wechat_upload167646024563ecc0d5d9918
wechat_upload167646030363ecc10fb3b3e
wechat_upload167646030563ecc111353d0
wechat_upload167646030663ecc112a71b3
wechat_upload167646030763ecc113d46b5
wechat_upload167646030963ecc1150d977
wechat_upload167646031063ecc11677d7a
wechat_upload167646149363ecc5b51bac7
wechat_upload167646149463ecc5b667749

网友A:
来段复古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段复古画面

后面有时间了拍一点

网友B:
CRT显像,整个摄像机很耗电吧?

网友C:
感觉修摄像机的都是大牛

网友D: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彩色单管摄像管的成像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彩色单管摄像管的成像原理?

可以看以下这篇文章,这是最早的单管彩色方案,后来日本用的方案有所不同:http://www.r-type.org/articles/art-244.htm

基本原理就是在摄像管的前面镀上条形的滤光带,然后利用不同颜色滤光带的频谱把不同颜色的信号分开,或者在滤光层上加上导电带作为同步信号从而把不同颜色的信号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显像,整个摄像机很耗电吧?

整机功耗不到1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修摄像机的都是大牛

其实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彩色单管摄像管的成像原理?

等后面有时间了,哪天发个科普帖